官方AudioLoop applications与DataLog_USB测试

楼主:
将:\Basic firmware application for STEVAL-STLKT01V1 en.stsw-stlkt01\STSW-STLKT01\binary中的三个程序进行了测试:
DataLog_USB.hex该程序需要下载驱动 Virtual COM Port Driver,以实现stm32虚拟串口,然后程序运行后,就可以在出口助手中看到传过来的信息。如图所示。
AudioLoop.hex该程序可以实现sensertile实时把麦克风接收到的数据传输给耳机,通过测试发现收集到的声音十分清晰,噪声处理非常到位,比自己做的麦克风阵列效果好很多,下一步需要改进电路修改滤波了。或者在程序中加入滤波内容。

对了烧写hex文件用的st-link utility需要比较新的版本。我使用旧版本的时候出现了不能识别ID的问题。在此分享一下该程序下载地址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xdbsj2014/563353
附件中还有虚拟串口的驱动,帮助大家进行调试。

三个程序

三个程序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麦克风矩形阵列

麦克风矩形阵列

STM32 USB转串口驱动 Virtual COM Port Driver(V1.3.1).zip

11.25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35

网友A:
你这麦克风阵列是干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麦克风阵列是干啥用的?

用它来实现声源定位的功能,判断声音大体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它来实现声源定位的功能,判断声音大体的位置

用的什么原理?
这个功能最后实现了吗?

网友:
正在测试中。将麦克风的阵列数据传输到芯片进行简单的计算判断大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