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HAL库里这个---.......ex.c文件是干什么的?

楼主:
 st的HAL库里这个---.......ex.c文件是干什么的?

求解

求解

网友A:
安装STM32CUBEMX后,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STM32Cube\Repository下搜*.CHM文件里有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STM32CUBEMX后,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STM32Cube\Repository下搜*.CHM文件里有说 ...

好的谢谢,,,这个主要是做什么功能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这个主要是做什么功能的呢

应是基本功能的扩展功能,比如,新的器件有什么同以前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是基本功能的扩展功能,比如,新的器件有什么同以前改进的地方

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是基本功能的扩展功能,比如,新的器件有什么同以前改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