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新手小白求教各位大神!!急!急!

楼主:
        因为毕设要做的东西需要接触FPGA,所以之前安好了相关环境,但是今天运行XPS时出现了如下的问题,麻烦请各位大神看看 ,求解决办法,,急!急!

问题

问题

网友:
求大神来解答解答

网友A:
是不是强制关机或者异常断电了,没有等软件完全退出,重新安装一遍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强制关机或者异常断电了,没有等软件完全退出,重新安装一遍不行吗

已经试着重装了。。感谢

网友:
xps过时了,换vivado吧。你是不是玩zynq?

网友:
用7series的还是用VIVADIO吧
感觉XPS停止支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