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下Kinetis MCU 调试hello world笔记

楼主:
所需软件:KDS IDE,Kinetis SDK所用开发板:FRDM-KL02Z  (ARM Cortex-M0+)

注意事项:如果在Mac下使用Kinetis开发板,则必须使用J-Link OpenSDA固件才能在KDS IDE中进行调试!
固件更新参考上篇(注意需要再windows系统下才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2226-1-1.html1.首先需要安装KDS IDE开发环境和Kinetis SDK软件开发支持包,可以去官网下载。Kinetis SDK其实就是一个dmg镜像,双击加载之后,将里面的文件copy出来就可以使用了,KDS IDE是基于Eclipse的,大体用法都相同。工程需要Import导入。
Kinetis SDK( KSDK_V1.3.0)结构:

1.导入工程File ->Import, 选择Project of Projects, 然后找到Kinetis SDK目录下对应的板子的hello world文件夹,并选择kds目录下的*.wsd文件,点击open,再点击Finish即可。

2.点击Build按钮,编译工程,这里可以选择build选项为debug或release

3.点击下图1处的调试按钮,KDS将自动下载并进入调试界面,调试和代码编辑切换在图中2处。

放个正在调试的界面,调试功能按键在图中红色方框框出来的一排,鼠标悬停的时候会提示什么功能,很简单。另外由于OpenSDA自带虚拟串口功能,所以只需要插一根usb线即可实现调试,串口两种功能,很方便,下图就是同时打卡串口工具显示串口数据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hinykongc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其实原来FreeScale 也是挺有意思,openSDA没有OSX的驱动,但是却开发了KDS for MAC 也就是 FRDM板,要不就用Jlink调,要不就先刷openSDA成 Jlink再玩,IDE做好了,驱动却不开发,如果没有多台电脑的人是很尴尬的,不过最近放弃了openSDA,也是挺好的,以后直接全刷 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原来FreeScale 也是挺有意思,openSDA没有OSX的驱动,但是却开发了KDS for MAC 也就是 FRDM板,要不就 ...

确实搞笑,哈哈。。自家工具,却要用他家固件才能用,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