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
 在阅读主函数的时候看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大括号,以前没见过这样用的,C语言也没有教过,请大神赐教!

就这个大括号

就这个大括号

网友A:
建立一个嵌套的新的作用域。作用域是什么可以自己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立一个嵌套的新的作用域。作用域是什么可以自己查。

谢了啊

网友:
为了编写一段相对独立的代码 类似于一个新的函数,但是只有函数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