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第一错误,购买昂达 obook 20 plus

楼主:
作为有着几年电子产品的开发经验的工作者来说,自我感觉做民用消费产品就是搭积木,如今产品基本模块都有现成的:
1. 硬件趋于芯片化:以前高频电路最难布线,芯片提供商帮工程师芯片化之后,产品开发周期缩短,质量有保障;
2. 软件开源:操作系统开源了,只是工程师会不会用而已,其余软件工具github、sourceforge、chinaunix上直接拿过来用即可;
工程师每天快乐的当技术的搬运工、打卡、下班
受到国产手机厂商每月开发布会洗脑,以为国产电子厂商水平都长不多,可不是每个厂家都是小米、魅族、vivo那样有情怀,有些厂家就是来打酱油的。

1. 充电1天以上,我的电费去哪了

1月中旬,购买 昂达 obook 20 plus 至目前3月4日累计使用时间不超过50小时,不是我不愿意用,而是根本没法每日使用,购买主要目的为了看pdf,嫌kindle 6寸电子墨水屏缩放屏闪,在 obook 20 plus 1个多月使用经历,电池正常使用时间6小时,“完全放电,关闭系统充电”,充电时间>12小时-----------------

什么概念?给个使用场景:
obook 20 plus  放在公司,一个晚上已经放完电,早上起来电池完全耗光,9点插入插头,午饭时候看充电24%,屏幕后来忘记关了,下午6点下班再看电池容量依旧没上30%,下班后没人看插头拔下,第二天早上继续充电,下午3点基本可以充满,3-6点时间可以用一下,6点后记得关机,否则一个晚上也会耗不少电量。

还有一次早上上班前关机充电 obook 20 plus 放在家,晚上回家后电量40+%,期初我还怀疑是否插头接触有问题,但 obook 20 plus 的充电灯一直是亮的,确认整个过程设备没有自动开机。

obook 20 plus
电池:6000 mAh
适配器输入:5V-2.5A;
适配器2.5A的输入不算低,以前的手充电器都在1-1.5A,这几年手机屏幕过大电池消耗快,为了提高充电速度,不得不提高充电电流。

2. 不开wifi,win10待机2天半,android待机不足10小时
obook 20 plus 电源管理、功耗控制有问题,工程师肯定没测过,电路通就拿出来卖,下面的屏幕亮度、充电LED灯可以看出。
原生态的android是个只有图形系统的玩具,昂达工程师没在上面做过任何优化,只安装了一个OS切换按钮,没有自己的APP(反而想念魅族、小米APP全家桶),所有被打开的程序一直在后台运行,没法关闭,平板右边的触控按钮只是把APP从近期任务里移除,不是杀掉。

3. android屏幕过亮
原生态android最低亮度是win10 15%,房间里屏幕阅读刺眼,我不得不下载第三方工具,将屏幕亮度调到尽可能低下、降低色彩分辨率。
win10里最低亮度白天阅读还算合适,不适合晚上关灯阅读,背光依旧太强,而且光源分布不均匀,边角略强
4. 充电LED灯亮瞎眼
充电时候LED等太刺眼,不方便阅读和看视频

第1张照片是我处理过的LED显示效果,处理方法是在一张白纸涂满黑色,纸剪下5mmx5mm大小,贴在1cmx2cm透明胶上,纸的位置覆盖在LED上,这样看起来灯光柔和。

第2张吧透明胶撕掉,能体会到在这颗灯前阅读的体验吗

可能有人会说,摄像曝光方式的不同,拍摄到的光斑大小可变化,第2张不能说明到底有多亮。
那么请看第3张,我用手指遮住LED灯,灯光强度足以透过我的手指以至手指发红。

昂达 的工程师调大LED电阻会死吗

5. bootloader 死机
bootloader设计的好坏很能看到工程师的实力,自己身有体会。
bootloader的调试手段有限、芯片厂商提供的代码有限,发现“代码”问题不容易定位,
而进入linux后芯片厂商和论坛提供的代码就很丰富,基本上你绝对不是“问题的唯一困扰者”。

正常开机需要看下开机键7秒以上(没见过这种设计的),我想刷机 长按power+音量键不能进入 recovery模式,有时还死机了(屏幕黑屏),30min后才能正常开机。

质询客服说长按15s试试,强制关机,第一次我测试成功了,反问客服“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写说明书”,客服说“问我们就好,随时服务”,狗屁,15s只是经验值,后来死机我长按1min也不起泡。
6. andorid无法写入TF卡
在pdf上做笔记,如果pdf存储在TF卡,笔记无法保存,内部存储器无任何问题,尝试过更换TF卡,问题依旧。
切换到WIN10系统,TF卡读写无问题。
7. 触屏混乱
android触屏无任何问题

网上也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第一次是我在换机时,第一台机器有次启动win10触屏无法使用,强制重启后恢复,我吧它做视频给客服。
《obook 20 plus 故障演示3 触屏混乱》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8978121/

win10恢复系统,恢复后触屏不能使用,一个手指按下去屏幕上有两个触点,无法进入桌面。
后来是通过usb鼠标连接平板,去昂达官网下载驱动解决
8. 键盘接触异常
《obook 20 plus 故障演示1 win10下键盘不能用Part1》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8978026/
《obook 20 plus 故障演示2 win10下键盘不能用Part2》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8978062/

多花200+买了键盘,估计是运输碰撞问题,使用过程旋转屏幕与键盘角度 或者 敲击键盘震动,导致屏幕与键盘的连接松动,总能听到USB插拔的提示声,后来换机了
同样做了视频给客服。

网友A:
我之前买的台电的平板也是各种问题,充电慢,耗电快,关键是经常死机重启,按好长时间开机键才能开机,国产的做的太烂了。你的充电慢是不是用的比较细的usb线,电源适配器电流也比较小,换个粗线,大电流适配器,另外耗电快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厂家没有阉割谷歌的服务,导致一直尝试联网发送数据导致的,可以关闭谷歌的服务

网友:
当“技术的搬运工”,那能做出好产品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的台电的平板也是各种问题,充电慢,耗电快,关键是经常死机重启,按好长时间开机键才能开机,国产 ...

里面线多细我不清楚,充电口不是USB口,差不多3.5mm原型接口,身边这种接口只有它,无法更换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现在不用android,只用win10,win10商店相对还干净些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的台电的平板也是各种问题,充电慢,耗电快,关键是经常死机重启,按好长时间开机键才能开机,国产 ...

里面线多细我不清楚,充电口不是USB口,差不多3.5mm原型接口,身边这种接口只有它,无法更换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现在不用android,只用win10,win10商店相对还干净些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obook 20 plus

网友B:
我几年前买的昂达V971, 只看中2048x1536的分辨率了,没想到耗电也是巨快。就算插着充电器用,充的还没耗的多,电量也是缓慢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买的昂达V971, 只看中2048x1536的分辨率了,没想到耗电也是巨快。就算插着充电器用,充的还没耗的 ...

“充的还没耗的多”
也是个奇葩

网友:
哈哈,中招了,总有那么几台

网友:
IPAD外无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