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3.3.4中提到的交流等电位应如何理解

楼主:
基于课程 电子电路基础知识讲座 的讨论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818

课程3.3.4中提到的交流等电位应如何理解?视频上说,从直流电源的角度,由Va=Vb+Vcc推导出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Va=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Vb 不应该是Va=Vcc-Vb吗?求解答

网友A:
从图片中数学式看,VCC是常数。常数的意思是不变化,所以常数的增量为零。

网友:
可是等式Va=Vb+Vcc也无法理解啊
还有AB交流电位为什么相等,因为AB两点交流电位变化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中数学式看,VCC是常数。常数的意思是不变化,所以常数的增量为零。

可是等式Va=Vb+Vcc也无法理解啊
还有AB交流电位为什么相等,因为AB两点交流电位变化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等式Va=Vb+Vcc也无法理解啊
还有AB交流电位为什么相等,因为AB两点交流电位变化相等?

“等式Va=Vb+Vcc也无法理解啊”
这怎么会无法理解?
Vb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无法确定。但Vb加上Vcc可以肯定就是Va。此式无非就是说Va比Vb高Vcc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等式Va=Vb+Vcc也无法理解啊
还有AB交流电位为什么相等,因为AB两点交流电位变化相等?

“还有AB交流电位为什么相等,因为AB两点交流电位变化相等?”
对的。但后半句应该说“因为AB两点电位变化相等”,去掉“交流”二字。因为“交流电位”就是“电位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AB交流电位为什么相等,因为AB两点交流电位变化相等?”
对的。但后半句应该说“因为AB两点电位变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