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能驱动继电器吗?

楼主:
如图:164直接连接5V继电器,经试验,可以驱动负载。但是有点不放心,担心以后是否稳定,请问:164与继电器之间是不是要加三极管放大?我的负载<20W.

网友:
这样驱动不可靠,再好加上带驱动的光耦隔离

网友:
“我的负载<20W”
74HC164是否能够启动继电器,和你的负载多大没有关系,仅和你的继电器绕组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有关系。
74HCXX这类芯片,每个输出引脚最大允许25mA电流,Vcc引脚最大允许50mA电流。所以你的继电器绕组消耗电流在25mA以内即可使用。但输出电流最好留有一定余量,每个输出引脚最好电流不要超过15mA,否则应该加驱动。

网友:
一般对于这样的通用IC,都要加上三极管的。

网友:
感谢各楼兄弟的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用164是为了省IO口吧,后面再加一级ULN2003吧,这样比较靠谱。负载电流是多少?如果不大于3A的话可以使用小信号继电器,吸合电流才5~10mA,这个电路也可以使用。

网友:
74系列TTL耐压只有5V,如何推动12V继电器?况且其电流驱动能力也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至少需要三极管驱动

网友:
逻辑芯片驱动LED还行,继电器,最好还是加三极管或用2003吧!

网友:
164输出驱动不了继电器哈,就算是5V的也不行,最好是加一级三极管或者光耦

网友A:
这要看你继电器参数,有时候勉强吸合是可以动做,但是有震动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继电器参数,有时候勉强吸合是可以动做,但是有震动会掉

谢谢各楼的帮助,已采取光耦+2083,再驱动继电器,效果可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