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跪拜各位大佬,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

楼主:
   是这样的,小弟在玩rc522 ,现在想读出卡的序列号,然而发现在1602上读出来是一对乱码,认为是没有进行进制转换,请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主函数: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include "main.h"
#include "1602.h"                //液晶1602头文件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char ON;
//char variable;                      //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writeData[16]={1, 2, 3, 4, 0};
unsigned char Temp[4],UID[4],variable[4],re[4];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程序
//{
//        uint a,b;                                                                                                //
//        for(a=xms;a>0;a--)                                                                                //
//        for(b=110;b>0;b--);                                                                                //
//}

void led()
{
    write_charstr(1,1," ");
        write_charstr(0,1,"ID:");
//  write_charstr(6,1,"OFF");                              //显示状态

//        write_charstr(0,2,"key");
//        write_charstr(1,3,":");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tatus;
     lcd_init();                                               //初始化lcd1602
     led();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PcdReset();//复位RC522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开启天线发射
        while(1)
        {

status=PcdRequest(0x52,Temp);////寻卡,输出为卡类型
    if(status==MI_OK)
      status = PcdAnticoll(UID);  //防冲撞处理,输出卡片序列号,4字节
    if(status==MI_OK)
    {
     write_char(4,1,UID[0]);
         write_char(5,1,UID[1]);
         write_char(6,1,UID[2]);
         write_char(7,1,UID[3]);
         write_charstr(7,2,"2");
    }
         }
}

网友A:
读出来是乱码 那就真是乱码

16进制转10进制 是不用转的,0xff 就是255 用255做运算,得到的就是16进制的数,可以以10进制方式打印出来。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uchar *uchartostr(uchar num)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或10进制 {         uchar x2,x1,x0,i;         x2=num/100;         x1=num%100/10;         x0=num%100%10;         i=0;         if(x2!=0)         {                 str[i]=x2+48;                 i++;         }         if(x1!=0)         {                 str[i]=x1+48;                 i++;         }         str[i]=x0+48;         i++;         str[i]='\0';         return str; }  void lcd_dis(uchar X,uchar Y,uchar *dis)        //显示数据数组 {                              uchar  pos;         switch(X)         {                 case 0:X=0x00;                 break;                 case 1:X=0x40;                 break;                 break;                 default:break;         }     pos =0x80+X+Y;      write_com(pos);     //显示地址    while(*dis!='\0')    {         write_data(*dis++);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是乱码 那就真是乱码

16进制转10进制 是不用转的,0xff 就是255 用255做运算,得到的就是16进制的 ...

那怎么办T T   到底怎么才可以读出来序列号呢,能够指点一二吗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uchar *uchartostr(uchar num)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或10进制 {         uchar x2,x1, ...

感谢

网友:
不谢,同是新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