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楼主:
我写了一个24l01的程序,结果怎么也调不出来,求助啊,问题就是发送数据时装载一次数据后再装载数据时查寻一直为空,求解!

网友: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状态寄存器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Buf, TX_PLOAD_WIDTH);         //装载数据          lcd_dis( 0,0,"NRF-STATUS:");                                                //显示 NRF-STATUS值,14          lcd_dis( 0,12,uchartostr( SPI_Read(STATUS) ) );         lcd_dis( 1,0,"FIFO_STATUS:");                                         //显示FIFO_STATUS ,1之后一直是17          lcd_dis( 1,12,uchartostr( SPI_Read(FIFO_STATUS) )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lcd_dis( 0,0,"NRF-STATUS:");          lcd_dis( 0,14,uchartostr( SPI_Read(STATUS) ) );        //显示STATUS  ,17        lcd_dis( 1,14,uchartostr( SPI_Read(FIFO_STATUS) ) );  //显示FIFO_STATUS  17             这是测试发射时的设置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0);        //禁止自动重发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0);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  反正不知道为什么不对,求大神指教1

网友:
找个清晰一点的驱动应该不是难事,这玩意这么多年了
得找个好驱动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