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没电了,时钟不自动更新了怎么办?

楼主:
做了一个单片机数据存储模块,可以将UART口得数据存到SD里面,因为数据前要时间戳,所以加了DS1302,用纽扣可充电电池(35mah)供电。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万一纽扣电池没电了,时间不能自动更新了,换了电池后,我还是要在程序中设置时间后烧程序,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卖出去,不可能再去跑到客户家里或者把程序给客户让他自己去烧吧。
但是纽扣电池电量迟早有完的一天,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之前关于CR2032纽扣电池的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1975-1-1.html

网友A:
电池既然是可充的,那怎么会存在换电池的问题呢?如果用干电池,需要根据寿命周期的要求选择足够容量的。至于需要“在程序中设置时间后烧程序”,既然不具备如此操作的条件,那么改变设计,无需此操作即可。

网友B:
可充电的纽扣电池容量比较低,如果没有特别原因,不如用不可充电的,正常情况下用几年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通过VCC供电,掉电时才通过电池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充电的纽扣电池容量比较低,如果没有特别原因,不如用不可充电的,正常情况下用几年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情 ...

开始用CR2032,加入用了一年没电了,这时时间就不更新了,就需要我烧程序校正时间,但是万一到了用户手里,用户肯定不会同意这样,时间因为没电突然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既然是可充的,那怎么会存在换电池的问题呢?如果用干电池,需要根据寿命周期的要求选择足够容量的。至 ...

误差几分钟不是问题,但是目前发现DS1302是最容易的,就是电池没电后时间不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误差几分钟不是问题,但是目前发现DS1302是最容易的,就是电池没电后时间不更新了

没电当然不会再工作了,其它的可以通过合理设计解决。

网友D:
1、是否可以考虑增加电池检测报警电路?一旦电池电量下降到某个限度就报警,然后要求用户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
2、是否可以设计一个接口,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接口设置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是否可以考虑增加电池检测报警电路?一旦电池电量下降到某个限度就报警,然后要求用户在不断电的情况下 ...

1、加报警电路需要额外的电量监测芯片
2、现在想这是通过串口输入设置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始用CR2032,加入用了一年没电了,这时时间就不更新了,就需要我烧程序校正时间,但是万一到了用户手里 ...

感觉是电路有些问题,正常情况是VCC供电,电池不供电,这时主要是漏电流。

网友E:
如果是这样的话参考POS的设计吧!首先时间芯片可以选更低功耗的的,其次通过双电源供电,使用可充电锂电池为时钟芯备供电,使用主机电池为整机供电,低电量就报警,不再提供数据更新,只保留时间运行,另外提供外接电源。  另外也可以通过读取SD卡中的时间来设定新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这样的话参考POS的设计吧!首先时间芯片可以选更低功耗的的,其次通过双电源供电,使用可充电锂电池 ...

POS机?时间芯片可以选更低功耗的?我觉得DS1302已经算低功耗了,你还有更低功耗推荐吗?目前就是双电源,备用电池和单片机电源5V供电。
另外也可以通过读取SD卡中的时间来设定新的时间?我是读DS1302的时间写到SD卡里,后面跟一串串口收到的数据,电池没电了,时钟不更新了,读SD卡时间又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S机?时间芯片可以选更低功耗的?我觉得DS1302已经算低功耗了,你还有更低功耗推荐吗?目前就是双电源 ...

读取SD获得时间也就是可以通过在SD卡特定的文件中加入时间标,MCU通过SD卡文件来修改时间,这样方便用户在掉电时重设时间

网友F:
做个简单的上位机,用串口设置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做个简单的上位机,用串口设置时间

不用上位机,常用的串口软件就可以,只要规定好时间设置格式,单片机检测到,分位提取。但是一旦交给客户后,就不许用电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用上位机,常用的串口软件就可以,只要规定好时间设置格式,单片机检测到,分位提取。但是一旦交给客户 ...

如果纽扣电池作为RTC始终电池使用,一般情况CR2032使用寿命大于5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纽扣电池作为RTC始终电池使用,一般情况CR2032使用寿命大于5年的

我们会用在恶劣环境,比如高温(>40摄氏度),这个时候电池的寿命就衰减

网友H:
系统上电是检测,如果没电了就提示给用户要换电池,换新电池了就需要重新对时这个肯定需要,但是不一定需要重新刷程序呀,电池没电算可以检测到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系统上电是检测,如果没电了就提示给用户要换电池,换新电池了就需要重新对时这个肯定需要,但是不一定需要重 ...

实际设计中无没使用电源管理芯片,出于成本。

最后就是开始时间设置好如果发现时间不一致,就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路有些问题,正常情况是VCC供电,电池不供电,这时主要是漏电流。

应该是。平常VCC供电 电池消耗很小。特殊情况(停电)才耗电。那应该用几年不是事。 另外就算是一直电池供电DS1302 也应该不是一年。应该可以用几年。

既然用到uart 那其他电路的VCC少不了。 还是搞通用电路VCC和电池双切换供电吧。 一般情况下用通用电路V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设计中无没使用电源管理芯片,出于成本。 最后就是开始时间设置好如果发现时间不一致,就换电池

不是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