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报**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楼主(2017-03-05):
下载程序报**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JLink可以下载程序,但程序运行不了,断开jlink给单片机供电,程序正常运行。查看下载日志,报警告**JLink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求解决。
程序

网友A:
目测是debug里面 rst选择的问题,可能是选择了硬件复位吧,

网友B:
rst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