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大赛参选设计(第二篇):SensorTile套件相关的固件烧录和算法库注册

楼主:
第二篇,紧接第一篇,这次介绍如何注册算法库和烧录官方的固件。不多说先来介绍如何注册。
连接上核心板和扩展版和安装官方APP(步骤可以参照我的上一篇,这里就不作详述了),打开Blue-MS,并连接上板子,点击右上角的选项按钮,会弹出相关选项,如图:

选择第四个“License Manager”选项,会进入注册界面,如图:

后面有个勾的表示已经注册了的,其它表示没有注册,要注册我们只需选择要注册的库,点击后面的“REQUEST”选项,这时会弹出申请窗口,如图:

填写相关信息,然后点击右下方的按钮,选择邮箱发送应用,我一般使用QQ邮箱的,选择发送,然后等待回复,稍后会收到两个邮件,其中一个包含注册信息,如图:

复制虚线框内的所有内容,并回到Blue-MS里的“License Manager”选项,点击对应的库后面的“UPLOAD”选项,然后把刚才的内容粘贴到输入框内,如图:

然后点击右下方的按钮,注册成功,会弹出让你重连板子来更新库内容的。复位芯片,并重连,会发现多了相关库对应的体现项。如图:

同理,可以把其它的库也注册了,然后就能体现更多的功能了。

下面介绍怎么烧录官方的固件。板子主要支持的是BLUEMICROSYSTEM1 Bluemicrosystem2 两个官方固件,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在贴的低端下载。固件解说如下:
BLUEMICROSYSTEM1
支持的硬件有BlueNRG, LSM6DS3, LPS22HB, LSM6DSM, STC3115, LSM303AGR.
支持的MEMS算法库有osxMotionFX(实时姿态算法),osxMotionAR(运动状态识别算法),osxMotionCP(佩戴位置识别算法),osxMotionGR(手势识别算法), osxMotionPM(计步算法)。
Bluemicrosystem2
支持的硬件有BlueNRG, LPS22HB, LPS25HB, LSM303AGR, LSM6DSM, MP34DT04.
支持的MEMS算法库有osxMotionFX(实时姿态算法),osxMotionAR(运动状态识别算法),osxMotionCP(佩戴位置识别算法),osxMotionGR(手势识别算法),osxAudioBV(蓝牙语音传输)。
可以看出两个固件都差不多,不同的是支持的个别硬件和BLUEMICROSYSTEM1多了计步器,少了蓝牙语音传输;而Bluemicrosystem2 多了蓝牙语音传输,少了计步器。
这里以烧录Bluemicrosystem2 为例,准备工具,核心板和扩展板,编译软件我使用的是MDK keil5,烧录工具是ST-LINK V2 (开发软件keil5ST-LINK驱动怎么安装这里就不一一说了,各位小伙伴可以自己度娘查找资源。),首先,打开固件工程,步骤如下:
1,打开en.Bluemicrosystem2_firmware文件夹
2,进入到这个文件里,哪个Projects文件里的就是相关的固件工程
3,这里第一个文件是官方烧录的固件,MDK_ARM里的是Keil工程
4,进入MDK工程,选择STM32L476RG-SensorTile
5,双击Project便可以打开工程
6,然后编译工程(不得不说官方的工程非常大,编译一遍我的电脑都卡的要命,且耗时一分多钟以上),编译完后,选择ST-LINKSW下载方式(方法可以自行查找)。
7,连接外部硬件,如图:
   接线方法可以根据原理图对上,值得注意的是,硬件要把Reset接口接上,即开发板上SWD排针的最后一个接口,才能正常下载,我们平时一般可能不接Reset口来调试的。接好线,然后连上电脑,点击Start Debug 便可以烧录工程了。烧录完后,重新上电连接就能正常使用了,其它固件一样。
    今天的叙述就到这里,下一篇会开始主要介绍工程里的蓝牙收发程序,温度传感器的操作,以及I/O口的操作,并开始本设计的框架和外设的设计介绍。谢谢各位小伙伴的阅读。下篇见。
附上两个官方的固件:

nmg

网友A:
建议用热熔胶固定一下SensorTile,这个接口实在太松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热熔胶固定一下SensorTile,这个接口实在太松了!哈哈

还好吧!我的挺扎实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