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信息传输问题

楼主:
在资料中CAN总线是基于信息而不是地址。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例如有A、B、C、D四个CAN总线节点,各方发出的数据都需要采集。即A需要接收BCD,B需要接收ACD、C需要接收ABD、D需要接收ABC的信息。假如A发出一条信息,BCD都收到了,那么怎么知道该信息是指定传输给C的,而B和D接收该信息不需要处理?

网友:
摘自网络供参考,显然CAN总线是可以解决你提到的问题。
CAN总线的特点
1、具有实时性强、传输距离较远、抗电磁干扰能力强、成本低等优点;
2、采用双线串行通信方式,检错能力强,可在高噪声干扰环境中工作;
3、具有优先权和仲裁功能,多个控制模块通过CAN 控制器挂到CAN-bus 上,形成多主机局部网络;
4、可根据报文的ID决定接收或屏蔽该报文;
5、可靠的错误处理和检错机制;
6、发送的信息遭到破坏后,可自动重发;
7、节点在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具有自动退出总线的功能;
8、报文不包含源地址或目标地址,仅用标志符来指示功能信息、优先级信息。

网友:
协议啊,要有应用层协议的。

网友:
看具体协议情况。一个设备发数据。多个设备接收到。他们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处理,大家收到的数据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各自只处理和自己相关的数据,不同设备处理的信息不同。某个设备发现这个数据和自己无关,就不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