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OD4184MOS管驱动12V电磁阀

楼主:
上图是我并联两个AOD4184MOS管做的12V电磁阀驱动,能正常工作!

但我之前只用一个MOS管时(如图)发现并不能驱动电磁阀。
而后为了测量问题我又把电路图换成如下

在IO口给低电平时,测电磁阀两端电压,发现电磁阀会处于一个充电过程,这个过程的时间还是出乎意料的长,时长能超过1分钟吧,最后电压会稳定在10.21v!而给高电平时,电磁阀两端电压稳定后只会升高零点几伏!

网友:
图片不要以附件的形式上传,应该上传后直接贴图。

网友: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没有玩过电磁阀,感性元件玩不来!

网友:
这是第一个图

这是第二个图

这是第三个图

网友A:
请问怎么上传图片?为什么我有上传但就是不显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上传图片?为什么我有上传但就是不显示呢?

上传后要点击图片插入帖子的合适位置。

网友C:
三天了,楼主还没有把图片传上来?
电磁阀是个电感量相当大的元件。两端施加电压后,其中的电流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上升到额定值。但时间超过1分钟,可能太长了些。猜测楼主的管子未充份导通。

网友:
这是第一个可以用的电路图

网友:
对不起各位了,我还是不会上传图片,只能以这种方式了
这是第一个可用的图

网友:
这是第二个图

网友:
这是第三个图

网友:
请各位大神不嫌烦能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后要点击图片插入帖子的合适位置。

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天了,楼主还没有把图片传上来?
电磁阀是个电感量相当大的元件。两端施加电压后,其中的电流确实需要一 ...

来看看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假设第一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话,那第二个电路和第一个的区别仅仅是去掉了一个MOS FET,导致的结果除了流过电磁阀的电流变小以外应该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流过电磁阀的电流变小,整体的功率就会下降,如果低于电磁阀的限值而打不开电磁阀的话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第三个电路和上面两个有很大的区别,控制方式从下端变成了上端,你确定第三个电路可以用吗,N mos的话如果你要打开这个MOS管,IO口的电压必须比线电压(就是12v)还要高才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假设第一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话,那第二个电路和第一个的区别仅仅是去掉了一个MOS FET,导致的结果除了流过 ...

楼主说的是并联两个AOD4184MOS管做的12V电磁阀驱动,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并联两个AOD4184MOS管做的12V电磁阀驱动,能正常工作

所以第一张图是可以工作的对吧。第二、第三张图不能工作也不奇怪吧,尤其是第三张,我觉得不能工作是必然的。第二张取决于电磁阀的工作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第一张图是可以工作的对吧。第二、第三张图不能工作也不奇怪吧,尤其是第三张,我觉得不能工作是必然 ...

是取决于电磁阀的功率
AOD4184的Id已经40A了,
虽说并联MOS可大大提高功率,
按楼主提供的信息看,不一定是功率不够的问题,也许2,3图优化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不记得以前也没有注册账号,现在我看到了,就注册一个,,,

首先你没有说栅极电压时多少,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问你栅极驱动电压是多少,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栅极电压过低,会导致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导致继电器驱动电流不足,无法工作,N mos一般s极接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