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是如何确定磁头在盘面哪个位置的?

楼主:
硬盘盘面是由电机驱动的
磁头是由磁臂通过音圈电机驱动的
那么问题来了
硬盘是通过什么来确定当前磁头在哪个磁道(磁臂的角度)和磁道的那个扇区(主轴电机的转动角度)的?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有点深,其实硬盘磁道跟BIN文件一样的,每个个扇区都有一个标识符的,而寻址并不是直接定位到,是通过算法计算现在读取到的扇区标识符与需要寻址的标识符差距,不停的调整磁头直到找到正确的扇区,有点pid算法找平衡点的感觉,所以当前所在的扇区只要读取扇区标识符就行了。

网友B:
靠磁道+扇区来定位,每个磁道和扇区都有专门的数据标志,所以格式化以后容量会降低。硬盘、光盘、软盘、光磁盘等都如此。每个硬盘都有特定的磁道和扇区数量,并被记录在磁盘的外道引导区。上电后磁头先对准最外侧的0道,对道靠电平即可,道外是无磁的。0道对准后,基准就有了,如果需要再对准内部某个磁道,磁头内移时每经过一个磁道就会有一个峰值系列,据此可以知道移过多少个磁道,最后对准需要对准的那个磁道即可,然后根据磁道数据判定是否是目标磁道,不是的话,根据差值再修正即可。

网友C:
论坛›创意与实践›DIY/开源硬件专区› 【以拆会友】中有好几位拆解过硬盘,移动硬盘的

建议看看拆解实物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0746-1-4.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1537-1-4.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0331-1-4.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0968-1-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有点深,其实硬盘磁道跟BIN文件一样的,每个个扇区都有一个标识符的,而寻址并不是直接定位到 ...

还以为硬盘和伺服电机的原理一样,能够通过判断电机转子的位置
看来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磁道+扇区来定位,每个磁道和扇区都有专门的数据标志,所以格式化以后容量会降低。硬盘、光盘、软盘、光 ...

还以为硬盘和伺服电机的原理一样,能够通过判断电机转子的位置
看来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创意与实践›DIY/开源硬件专区› 【以拆会友】中有好几位拆解过硬盘,移动硬盘的

...

硬盘拆过几个,一直没弄明白主轴电机是怎么确定盘片位置的,原来是通过盘片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硬盘和伺服电机的原理一样,能够通过判断电机转子的位置
看来没戏了

那精度可是远远满足不了要求的,而且既然磁头能读出数据,用磁头本身定位不更好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靠磁道+扇区来定位,每个磁道和扇区都有专门的数据标志,所以格式化以后容量会降低。硬盘、光盘、软盘、光 ...

我觉得数磁道数不利于快速寻址, 搞个粗调微调如何?比竟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指定的磁道上, 某个具体的磁道有唯一的位置, 如果每个扇区都有一个ID, 那么就好办了, 以1T硬盘为例, 只有20亿个扇区, 31bit而已, 4个字节. 再说ID可以重复啊, 就像GSM电话的通道. 那么可能2个字节就够了. 重复256遍对粗调的精度影响不大, 先算一下在那个半径值上, 直接施加需要的电流冲过去, 然后不停地读扇区ID进行微调, 最后锁定在需要的磁道上才对, 微调就是一个PID算法的问题.

网友E:
不过, 我不确定是不是有扇区ID, 没研究过, 瞎想一通

网友:
我在搞对讲机之前, 曾经在音响厂干过一阵子, 研究过CD机的寻址, 电机和赤轮可是没数坑点的圈数的, 直接冲到光盘信息指定的曲目起始位, 剩下的事就由CD头的催直居焦线圈和径向寻址线圈了, 径向线圈行程不够用了, 电机再给进一点点. 故而有9楼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数磁道数不利于快速寻址, 搞个粗调微调如何?比竟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指定的磁道上, 某个具体的磁 ...

扇区有标志,但不是唯一ID,是在道标志之下的二级标志。事先计算位置并不能提高寻道速度,因为磁头移动经过磁道时必然产生数据流,未到目标磁道前,数据流无需解读,只关心有没有即可。已知当前位置的前提下,n个数据流串对应着n个磁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方法么?而你的方法需要解读大量具体数据,这个速度反而下降了。

网友:
如果用盘片定位当然最好
可是要用硬盘的电机驱动别的东西
硬盘一旦拆开就就不能读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 我不确定是不是有扇区ID, 没研究过, 瞎想一通

更正一下,扇区号是唯一的,磁道、柱面、磁头号之类都是每扇区均存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扇区有标志,但不是唯一ID,是在道标志之下的二级标志。事先计算位置并不能提高寻道速度,因为磁头移动经 ...

硬盘的工作要求相当的可靠性, 振动什么的都不能出错, 靠加减磁道数来确保定位极不可靠, 别说是不到1um的磁道间隔了, SMT都要贴几个件就对一次位, 跑来跑去的,稍有差池就产生积累误差了. 硬盘读写控制器应该主要是靠硬件控制了, 估计都不需要软件, 估计仅仅需要往寄存器填入寻址地址, 硬件就有相应的动作, 类似于查表, 都不用计算和分析.

网友:
这几天搞一个2刀2位的5KV开关, 累死了, 睡觉. 俺最近发力了, 找了几个人分做不同的软硬件, 针对电源厂家的生产线搞了个自动高压测试设备, 计划触点寿命1000W次(号称), 搞"零电压机械开关", 实际上是断了电再切换, 切换好再上电, 都没有火花, 最先带电切换, 搞了个有机玻璃盒子密封充氮, 花火还是好大一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硬盘的工作要求相当的可靠性, 振动什么的都不能出错, 靠加减磁道数来确保定位极不可靠, 别说是不到1um的 ...

正是磁道间的无磁才有了磁头移动时的间隔脉冲序列,以此来计数定位怎么会“极不可靠”?更何况最终对准目标磁道还有个电平极值定位和数据读出检验。所有这些都是软件控制的,但跟计算机无关,硬盘有自己的控制器和控制软件,内部的计算和分析任务还不轻,对处理器性能有要求。
当年8088平台推出后,首代平台叫PC,并无硬盘。后来推出带硬盘的机型叫PC XT,其中的硬盘使用80186来做控制器。在PC平台上,8088后直接就是80286,中间的80186似乎并非没有出现,其实是隐藏在计算机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硬盘和伺服电机的原理一样,能够通过判断电机转子的位置
看来没戏了

用电机转过去的角度来判断,盘片可是有热胀冷缩的。温度稍有变化,磁道就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是磁道间的无磁才有了磁头移动时的间隔脉冲序列,以此来计数定位怎么会“极不可靠”?更何况最终对准目 ...

音圈电机是一个"振子", 除了振幅与电流具有非线性, 还有个响应的问题, 而且运行环境也不是绝对静止, 车载也有硬盘, 我上面说的振动, 就是考虑到音圈电机受外力影响, 加上扇区数据可能的随机性, 不见得能在受外力冲击时判磁头状态, 比如说磁头本来"匀速"切过某磁道, 但这时刚好有个外力冲击, 可能会在该磁道上"停"那么一下, 软件本来认为一串有十个脉冲, 结果该磁道下刚好有这么一串数据, 是间隔性地来几串这样的脉冲串, 那不就出错了?
所以我觉得, 数圈数不可靠.

网友:
有空查一下盘片的磁道密度, 数据区宽度, 磁道宽度, 磁头宽度, 响应速度, 记录密度, 即可计算出磁头与磁道相切的角度和脉冲个数, 应该不会太多. 不过最近很忙, 以后再说了.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