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兆或千兆网用集成RJ45的变压器还是独立变压器好?

楼主:
现在RJ45网口很多都是集成网络变压器,使用集成的RJ45比较节省空间,但是有一种说法是使用独立网络变压器防雷效果和EMC效果更好。

请大家指教一些,是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更好还是独立网络变压器的更合适呢?
另外就是如果使用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RJ45附近的地需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可以参考下STM32F7的的设计

网友A:
目前客户的使用情况来看,集成的和单独的效果一样的,选用哪一个种类要看你板子上的空间,还有对变压器的需求的情况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客户的使用情况来看,集成的和单独的效果一样的,选用哪一个种类要看你板子上的空间,还有对变压器的需 ...

谢谢拉!

网友:
你选定没有额。可以考虑下磁威。各种规格的都有,特种的,集成的,啥都有的。

网友:
有一品牌的万兆交换机很便宜, 比千兆还便宜, 完全就是百兆的价钱, 仔细一看, 原来是牌子是"万兆"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