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N9730芯片的phy输出接网络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
工程上选用了一款网络控制芯片LAN9730-ABZJ,之前的设计是芯片上的phy口对外连接的是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插座,如图1;现在想把RJ45去掉,通过网络变压器H1102NL后板子上打孔对外焊线输出,查阅资料后得知phy的UTP端口分电压驱动型和电流驱动型,与对外连接的网络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分上拉电源(phy电压驱动型)和下拉接地(phy电流驱动型)两种情况,本人对网络接口方面的了解比较少,请帮忙分析一下H1102NL的中间抽头应该如何接?图2为我的连接方法,变压器后面是工模电感,请问接法是否正确?另外带网络变压器RJ45的CT脚是否都要电源上拉?是否也区分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呢?附件为LAN9730的datasheet。

图1

图2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