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式膨胀罐和气囊式膨胀罐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
隔膜式膨胀罐与气囊式膨胀罐是目前膨胀罐的两大主要分类,那么这两者间有着怎么样的区别呢,还是还看看南京尤孚泵业的技术小编整理编辑的文章吧,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膨胀罐的工作原理:

当外界有压力的水进入膨胀罐气囊内时,密封在罐内的氮气被压缩,根据波义耳气体定律,气体受到压缩后体积变小压力升高,直到膨胀罐内气体压力与水的压力达到一致时停止进水。当水流失压力减低时膨胀罐内气体压力大于水的压力,此时气体膨胀将气囊内的水挤出补到系统

隔膜式膨胀罐与气囊式膨胀罐的对比

1.隔膜式膨胀罐壳体是直接与水接触的,壳内都喷涂防锈层。罐的接口与壳体之间焊接而成。在焊接的过程中,高温会将防锈涂层氧化。

本来银白色的涂层,在焊接后呈现黑色。用手触摸可感觉有黑色小颗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氧化点工作时长期与水接触,慢慢就会生锈并逐渐扩大,直到腐蚀整个罐体。为什么这种膨胀罐用一段时间后,倒出来来的水呈黄水也就不足为奇了。

2.隔膜式膨胀罐的内膜是通过热轧的方式固定在膨胀罐的两个半壳的碳钢中间,这种工艺过程如果处理的不好,就会留下微小的气孔在内膜和碳钢之间,这些微小的气孔就会将预充的气体泄露出去,膨胀罐如果泄露气体,90%就是从这里泄露的。

这种漏气的膨胀罐用一段时间如果不及时补充气体就不能起到定压卸荷作用。此外,由于膨胀罐罐壁厚度一般在1mm左右,接口直接与罐焊接在一起,这种联接方式可承受的扭力相当小。而安装罐时只能抱着壳体旋转,如果用力太大或过猛,就会将接口旋断。这种情况在空调生产过程中最为常见。

气囊式膨胀罐

气囊式膨胀罐就很好地克服了这些缺点。气囊式膨胀罐内部有一个整体的气囊,在工作时水只进入气囊内,不与壳体接触。接口处用法兰盘连接。这种结构就避免了焊接过程引起的生锈问题。

另外,这种结构的膨胀罐的气囊可更换。同样,由于是法兰连接,故它的接口就可以承受很大的扭力,在安装过程中就不怕会扭断接口。

以上是关于隔膜式膨胀罐与气囊式膨胀罐的区别的文章介绍,如果有相关的需求,可以在线咨询南京尤孚泵业的客户,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

南京尤孚泵业专注压力罐,膨胀罐多年,主要经营的沃兹以及埃克菲尔压力罐系列,产品质量可靠,值得客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