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0-5V的模拟输入信号调理为0-3.3V的信号(用于stm32),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
传感器输出信号为0-5v,可是stm32F103的adc输入信号范围为0-3.3V,如何设计调理电路啊?

网友A:
如果信号源内阻不是很高,信号频率也不是很高,用精密电阻分压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源内阻不是很高,信号频率也不是很高,用精密电阻分压是否可行?

有具体的电路图或者参考资料吗?

网友:
比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具体的电路图或者参考资料吗?

两支电阻分压,还要具体电路图或者参考资料?全部电路一共只有两支电阻啊!

网友:
信号源内阻不高,直接电阻分压。内阻高,加一级跟随器再分压。

网友:
要求提的太笼统,如果想让信号源保真,可以“跟随器——分压电阻——跟随器——(根据需要可加滤波)至STM32ADC”

网友:
6楼正解,如果不确定信号源内阻,就直接跟随器+电阻分压

网友C:
手画的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画的给你参考参考

谢谢了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再加上4-20ma的信号采集就完整了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