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实时画图问题

楼主:
小白求助,通过单片机采集到不定周期脉冲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串口发送到电脑,想实现波形的实时恢复,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定周期脉冲的高低电平,总得有个范围吧。频率超过单片机CPU的主频,根本测不对。假设频率在单片机测量范围内。可以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得到脉冲宽度。周期过大,可能出现定时器溢出的情况。根据协议,将计算后的数据发给电脑。实时恢复,很难做到,单片机采集,串口发送,上位机软件处理,都需要时间,延时很正常。况且,也不确定某个频率维持的时间。

网友B:
用单片机的捕获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周期脉冲的高低电平,总得有个范围吧。频率超过单片机CPU的主频,根本测不对。假设频率在单片机测量范 ...

现在已经采集到电平时间了,想通过matlab做个串口接收数据并画出图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的捕获功能,

对的,我就是用捕获功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