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受GPS数据和调试的问题

楼主:
今天用串口接收GPS接收器的数据,调试感觉特别卡,还经常逼退出来,请问大家,这是啥毛病。。。。。

网友A:
不存在这种现象,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用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看看就该知道,GPS模块的输出是稳定的。即使卫星信号不好,那也只是输出错误数据而已。如果某些GPS模块在卫星信号不好时不输出,那也应该可以通过指令设置令模块定时输出NMEA格式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这种现象,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用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看看就该知道,GPS模块的输出是稳定的。即使 ...

但是串口助手可以输出正常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串口助手可以输出正常数据

不是“输出”,是“看到”。如果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到GPS模块的正常输出,那不正说明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输出”,是“看到”。如果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到GPS模块的正常输出,那不正说明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么?

但是我是把程序下到单片机里,单片机的串口输出的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是把程序下到单片机里,单片机的串口输出的数据呢

那同样也可以用串口软件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