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个,第一次画板子,请前辈们多多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额  我也是新人  能画出来就行   以后 会根据要求  尺寸   来进行修改的

网友:
不错了。
上面那两个芯片不建议直接在芯片脚下走总线,IC座左下角第3个脚的走线可以绕到下面,不要从排座中间穿过。

网友:
除非特殊要求,元件最好全部在同一层的好

网友A:
P3下边的管脚没有接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这种单片机类型的板子,都连起来,运行程序完成功能没问题
感觉楼主想法上没有把顶底两层走线在立体上建立起来,顶底走线该是基本互不干涉的
下面一些细节指一下,仁者见仁

1.走线不要太靠近多排点焊盘吧
2.如果是中间的哪个51单片机,这套晶体包括2个电容是不是太远了,2个电容具体晶体要尽可能再近些
3.两个电阻完全竖着放,走线好像顺
4.这里的走线太近,距离焊盘也近,美观先是次要
5.变化一下其他走线方式
6.三极管这里应该是开关作用,要过电流的,发射极和集电极的线应该一样粗细吧

网友C:
前面那些大神的建议楼主好好体验一下,然后把板子尺寸缩小1/3再布一遍

网友:
谢谢大家的宝贵建议,回去会认真考虑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了。
上面那两个芯片不建议直接在芯片脚下走总线,IC座左下角第3个脚的走线可以绕到下面,不要从排座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3下边的管脚没有接线,是怎么回事

还没铺铜,铺铜的话地线就不用连接了吧?,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单片机类型的板子,都连起来,运行程序完成功能没问题
感觉楼主想法上没有把顶底两层走线在立体上建立 ...

谢谢谢谢,我再根据您的建议回去改改,谢谢您的宝贵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些大神的建议楼主好好体验一下,然后把板子尺寸缩小1/3再布一遍

都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铺铜,铺铜的话地线就不用连接了吧?,谢谢你

铺铜地线就可以不连了,打些过孔效果更好

网友F:
USB走线好好修改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走线好好修改下吧。

好的谢谢

网友G:
我觉得可以修改部分,请大家指正。
1,元器件可以排的更紧凑,ic放中间,pin口放边缘,电阻电容排列整齐。
2,封装最好按实际规格书画,这样焊接方便,也方便购买。
3,走线可以一排一排一对一对整齐走线,线间隔最好一样。

网友:
4,晶振最好靠近ic,而且要格外注意走线,usb的信号线也要走短距离,做好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可以修改部分,请大家指正。
1,元器件可以排的更紧凑,ic放中间,pin口放边缘,电阻电容排列整齐。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