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

楼主:
看图,覆铜0.0,初始焊盘网络无网络,1次改变:改变焊盘网络为0.0,铺铜,正确                                                                                                    2次改变:焊盘网络为无网络,铺铜0.0,无网络的也连接了,问题来了
                                                       3次改变 :然后重启ad软件再次改变焊盘网络为无网络铺铜正确了

1个焊盘不能二次改变网络吗。这是bug还是我少设置了什么?
请教谢谢,

1次改变正常

1次改变正常

2次改变出问题了

2次改变出问题了

3次重启改变正常

3次重启改变正常

初始状态

初始状态

网友:
简单问题,没有说明白
只能说,楼主好好看看覆铜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没有说明白
只能说,楼主好好看看覆铜设置吧

哪里没说明白。。。真的是这样啊,一直铺0.0,更改网络就不行了

网友A:
无网络焊盘与覆铜连起来那是要报错的,把最小间距取消了的话,覆铜会把所有焊盘连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网络焊盘与覆铜连起来那是要报错的,把最小间距取消了的话,覆铜会把所有焊盘连起来的。

注意看图啊,没取消这次,其他没网络的都没连上,
2次改动3次改动王洛就不行了,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没有说明白
只能说,楼主好好看看覆铜设置吧

是的,语言表达能力很有待提高,半天我也没有看懂。。。。。。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