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想不想了解示波器探头的奥秘?集人气也许能召唤神人

楼主:
keysight感恩月送出的示波器探头的,某宝竟然要850人民币>>点此可查看Bingqi23网友的晒奖帖为证;而另一网友听闻,晒了一个30元的探头订单,探头究竟有怎样的奥秘呢?欢迎对探头有所涉猎的坛友跟帖畅聊

想要了解示波器探头的奥秘的网友,欢迎跟帖,也许集齐人气,能召唤出神人给咱们讲讲呢

网友:
对经常用示波器的电工来说,示波器探头绝对是个耗材,多备几个有用,,,,

网友A:
两个型号是一样吗?如果一样,这个为什么那么便宜呢!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网友:
           想,我要跟你设计

网友:
肯定有差别的

网友:
对哈对哈,跟随楼主一起呼唤神人讲解。肿么突然有种《鉴宝》的赶脚。。。

网友:
没啥奥秘……买这么贵的探头,只能说是周瑜打黄盖

网友B:
原厂的探头超级贵,我以前用的都是电子市场的几十块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是我自己用的话,几乎不会坏,但是借给同事一用,很容易就报废。

网友:
这探头一般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当然特别贵的就不知道了。。。买淘宝和原厂的最大区别就是寿命了,淘宝的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挂了。。。

小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探头超级贵,我以前用的都是电子市场的几十块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是我自己用的话,几乎不会坏, ...

赞同,手头也有几根别人用坏的探头,改天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探头超级贵,我以前用的都是电子市场的几十块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是我自己用的话,几乎不会坏, ...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型号是一样吗?如果一样,这个为什么那么便宜呢!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型号当然不同,生产厂家也不同,结构、工艺什么的自然也不同,连外观都差别很大。活动中的那个奖品带有补偿调节功能,并非常规只有一个阻抗衰减开关的低端货,加上是原厂产品,价格高很正常。
类似的,同样是耳机,天桥摊上有卖5块钱一只的,网上几百、几千的也大把,就连几万的都有。它们都是耳机啊,都能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当然不同,生产厂家也不同,结构、工艺什么的自然也不同,连外观都差别很大。活动中的那个奖品带有补 ...

这个例子举的到位,这模拟的东西,影响因素太多了。

网友D:
36块的基本上就也一个铜丝连接来了,杜邦换了外型吧,最多加了个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6块的基本上就也一个铜丝连接来了,杜邦换了外型吧,最多加了个电阻

心疼我那36块钱啊

网友:
很想知道我那36块的和那880的有什么区别,为啥价格相差这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心疼我那36块钱啊

36块有什么好心痛的,36 人家注塑也是要好些成本的

网友:
玄机在哪?大神们赶快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D:
36块有什么好心痛的,36 人家注塑也是要好些成本的

被你这么一讲 探头到底是卖的是什么?外壳?铜线?牌子?情怀?

网友:
示波器探头好多讲究了,里面除了衰减电阻和电容这些外,线材也是特殊结构的,电缆里面的芯线是很细的一根不知什么材质的金属丝,电阻很大,都是涉及到高频啊阻抗啊什么什么的,别看就这么根探头,里面的知识点复杂了去了。几十块的小厂货跟正规大厂的高价货的确是差别摆在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