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473无线接收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我的设计图有没有问题啊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现在板子出来了,晶振没起震,什么信号也收不到。。。。
求大神帮忙,谢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你的晶振好像接错了吧,还是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A:
参考这个文档来吧http://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MAX1473EVKIT.pdf

另外关于调试手段也很重要,是否其他问题,发射端没问题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文档来吧http://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MAX1473EVKIT.pdf

另外关于调试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设计电路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设计的。发射端是轮胎上拆下来的成品,是433M的发射配置

网友:
你好,能不能请教您点问题,这个OUTDATA引脚直接就是采集到的数字信号吗

网友:
MAX1473是一款完全集成的、低功耗、CMOS超外差接收器,具有-114dBm至0dBm的输入信号范围,用于接收300MHz至450MHz频率范围的幅度键控(ASK)数据信号非常理想。

网友:
请教个问题采用这个芯片的无线接收怎么与发射端匹配?

网友:
比如这是个遥控接收器怎么和遥控发射器匹配到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