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电压反串了是为什么?

楼主:
LDO输出端接3.3V,LDO输入端悬空,结果LDO输入端有电压。为什么?

红色箭头处接了3.3V,蓝色箭头处测得3.3V,压降极小,换用其它型号几个LDO测试一样可以反串。并且串到输入端的电也有输出能力的,而且能力一般小于输出端接的3.3V的一半。奇怪呢。不懂。求教

网友:
这个主要有LDO内部结构决定的,有些型号有反向二极管,有些没有。

网友A:
你接一个电阻,电压就没有了

网友:
因为没有人规定LDO必须具有单向导电性,所以你为什么要奇怪,这才是奇怪之处。

网友:
内电路的漏电而已,阻抗可很高,更没有什么“功能”。如果倒灌的电压过高,LDO会损坏的。

网友:
建议去查看一下LDO的手册,里面是否具有内部电源

网友:
LDO内部使用的线性开关器件,比如MOS,有个叫体二极管的东西,这东西会让MOS在关断时反向导电,你看到的压降估计就是这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
输入输出有反向二极管。
低压差的,使用MOS做调整管,一样有寄生二极管,压降更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接一个电阻,电压就没有了

我是一个新手,刚学这些东西,发现现象比较奇怪而已,但是结构图没看到二极管,你意思是串一个电阻到LDO的输出端?真不解他为什么竟然可以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一个新手,刚学这些东西,发现现象比较奇怪而已,但是结构图没看到二极管,你意思是串一个电阻到LDO ...

万用表输入是高阻的,LDO为了防止电流倒灌,通常在输入和输出之间有保护电路,这样虽然可以测到电压,但是其实没有功率。

网友:
与这个LD39050PU33R内部电路有关
输出端内部应该是有mos管的,倒灌的可能不大

网友:
我想你对ldo的概念忘记了吧。LDO是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所谓线性,会在输出端加电压,输入端也会有电压的。但是反向的电压不会很大,我很早之前我记得测量过。。。。。。

网友:
请问下,你是说在c14两端加个电阻吗?

奇怪的是,为什么楼主要在芯片输出端在接入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