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已结,请管理员删帖

楼主:
此贴已结,请管理员删帖

再把问题重新说一遍吧:我弄了个USB母座的充电器,USB母座是带线的那种,接到充电器只有红黑两根电源线,而我用USB测试仪(某宝上买的,几十块钱)测试时接上就保护掉了,本身这两个东西一开始看都是正常的,比如充电器可以给手机正常充电,而USB测试仪可以接到电脑USB口上正常测量。
最终问题所在:充电器的USB母座里面外壳与电源正给短接了,而USB测试仪的公头里面外壳是接地的,导致短路。直接保护掉了。就这么简单。因为开始我试过用了一个破数据线然后把数据线截断并把数据线的电源线短接,但是并没有保护掉。所以当时认为即使短路了也不会保护掉,而是会降低输出电压而已。

折腾了一圈弄了个乌龙,所以想赶紧删掉。仅此而已

网友A:
该开关电源具有过流保护,电流取样是GND与GND1之间电阻R7,该电阻上电压降与D3两端电压进行比较。输出端短路消除后可以自行恢复。
“而且用纯电阻负载测试也能达到2A”,那么该开关电源保护动作点在2A以上。
猜测你在把“测试仪”接到开关电源上时,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短路。

网友:
这个不会短路的,首先开关电源只有两根线与测试仪连接,这两个东西分开用都是好的。
其次我试过把开关电源两根线短接,短接的时候根本没有保护掉,结果只是输出的5V被拉低,电流很高。开关电源上的LED依然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开关电源具有过流保护,电流取样是GND与GND1之间电阻R7,该电阻上电压降与D3两端电压进行比较。输出端短 ...

这个不会短路的,首先开关电源只有两根线与测试仪连接,这两个东西分开用都是好的。
其次我试过把开关电源两根线短接,短接的时候根本没有保护掉,结果只是输出的5V被拉低,电流很高。开关电源上的LED依然亮着

网友B:
大家热心帮您回答了疑问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要把原问题删掉?
这个帖子对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网友是有很大参考意义的。如果别人遇到同样的问题,看到了这篇帖子就能很容易的解决,而不至于要重新发帖咨询。希望能把原问题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热心帮您回答了疑问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要把原问题删掉?
这个帖子对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网友是有很大参 ...

删帖有啥用。。。我支持直接把账号封了。

网友:
删帖有啥用。。。我支持直接把账号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