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micropython】之四 micropython 中断教程

楼主:
外部中断mode:Pin.IN  输入
      Pin.OUT 输出
      value:输出电平
      Pin.value([value])不带参数时是读取输入电平,带参数时是设置输出电平,参数是1/0.
      Pin.irq(*,trigger, handler=None)
     中断
      trigger,触发方式
      Pin.IRQ_FALLING,下降沿
      Pin.IRQ_RISING,上升沿
      Pin.IN,上升下降沿
      handler,回调函数

中断函数程序: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value=1
counter=0
def func(v):
                    global value,counter
                    counter+=1
             led.value(value)
                    if(value == 0):
                 value = 1
             else:
                value = 0
             print("IRQ ",counter)
led = Pin(14, Pin.OUT)
led.value(0)
button = Pin(0, Pin.IN)
button.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func)
while True:
      pass

这里呢,我就不用 怎么样找到端口号、怎样进入esp8266 micropython的编译环境了,不明白的可以去参考之前发布的几篇文档.
    如下图我们在进入编译环境后,按照之前教的方法,把我们的中断程序粘贴进去.

之后按Ctrl+d完成粘贴并运行程序.此时输出了,这就代表我们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已经正在执行了,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esp8266开发板上,可以看到led灯处于熄灭的状态.

我们在板子的GPIO0口接一根杜邦线,此时用杜邦线的另一端去碰一下其他引脚,会有如下图的效果,同时没接触一下,led灯就会闪烁一下,counter数也会增加.这样我们就实现了中断的效果.

网友:
格式都乱了。

网友:
中断的作用很多,楼主总结的挺好
主营 Esp8266初级教程、源码等,适用于菜鸟

网友:
io中断要考虑去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