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招聘
急招BMS工程师

楼主(2017-03-07):
急招BMS工程师
湖州和天津的岗位,欢迎联系,qq 1627948854

网友A(2017-07-24):
你们测试Bms的时候有用到电池模拟系统吗?用来代替真实电池进行测试的,优点如下
模拟每一串电池的电压;
设置电压采样的断线等故障;
模拟多路温度采样电阻值;
模拟电流采样的信号,包含分流器和霍尔;
模拟高压信号,小于1000V;
模拟各路继电器控制输出;
模拟各种控制信号输入;
具有上位机软件,方便工程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