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开关电源的整机的频率与功率是多少?整机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
Dear 各位工业电源大神,
工业开关电源的整机的频率与功率是多少?输入电压是380V~440V,     整机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因为我有颗二极管将会推给一家做工业电源的工厂使用,所以想提前做点功课,谢谢。

网友:
专门把“工业”摘出来,对于二极管来说,没有啥区别的。因为工业产品主要在可靠性和温度范围上,而二极管的这两项一般都很容易做到。

实际上,楼主应该多关注那个开关电源用什么性能的管子,

网友:
工业开关电源的整机的频率与功率是多少?
这个可不一定。功率大到几十kW,小到几十W都有。大功率电源往往工作频率较低,小功率电源频率较高。

网友:
频率从几十KHz级到10MHz级都有,功率从W级到几十kW级都有。工作温度范围通常要求标准工业级,-40至85摄氏度,功率器件则要求-40至125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