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TPS54360输出电压纹波过大的问题

楼主:
今天测试了TI的芯片,TPS54360(支持 持 Eco-Mode™ 的 的 4.5V 至 至 60V  输 入 ,3.5A  降 压 直流 流 -  直 流 转 换 器),空载的时候纹波在50mV左右,但是当带上1A的负载后,纹波瞬间就飚到了400mV,暂时没找到解决办法,有大神可以帮我解惑吗?

网友A:
电感用的多大的?电感小了波纹大的。
再者,滤波问题。看看滤波电容的ESR大不大。

还要检测输入的电压,不能因为带上负载后,在开关管导通时,电压跌得太厉害。

网友:
加个LC滤波。效果大大的好

网友:
二极管和电感的对纹波很关键
建议在这个页面
查看详情

用TI 的webench仿真一下,输入4.5V 至 至 60V 输 入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3.5A,比对一下几个曲线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用的多大的?电感小了波纹大的。
再者,滤波问题。看看滤波电容的ESR大不大。

还要检测输入的电压 ...

电感是8.2uH的,电路是datasheet里边的官方参考电路

网友:
先看器件手册,看纹波指标是否正常,非正常的话,说明设计有误。首先注意正确选择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其次注意PCB设计,特别是输出采样回路。最后是滤波电容,注意容量和电容参数,必要时使用不同容量的铝电解、钽电解和陶瓷电容并联滤波。这里面最容易忽视的是储能电感的选择和PCB设计,注意电感不能只关注电感量,还要注意Q值和磁芯的工作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8.2uH的,电路是datasheet里边的官方参考电路

人家输出3.5A的时候是这个数:

你算一算自己的电路参数。
那是最小值!

网友: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负载。重新计算环路参数及补偿。

网友:
相关的外围的电路,一定要通读datasheet后确认,如电感啊。我们用到的TPS7A4533DCQ就挺好的。

网友:
最好按照参考设计做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