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94 LaunchPad

楼主:
写了个最最简单的代码  blink LED,下载到MSP430FR5994 LaunchPad,出现如下问题:
1。 format配置为other,下载
出现如下问题

2. format配置为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

log window 出现:
Tue Mar 07, 2017 13:26:25: Illegal register  LEASCIE.LEASCTIE  in interrupt description:
LEA_SC_VECTOR  0x24  2  LEASCIE.LEASCTIE  LEASCIFG.LEASCTIFG
Tue Mar 07, 2017 13:26:48: Warning: Finished loading interrupt definitions. There were 1 error(s), see the log window.

板子电压都正常,然后IAR调试代码,IAR观察P1.0都输出正常,但是板子上等不亮,我自己换个IO外接LED 也是没反应。。
到底是怎么回去啊

贴代码:
#include "msp430fr5994.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Configure GPIO
    P1OUT &= ~BIT0;                         // Clear P1.0 output latch for a defined power-on state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M5CTL0 &= ~LOCKLPM5;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while(1)
    {
        P1OUT ^= BIT0;                      // Toggle LED
        __delay_cycles(100000);
    }
}

网友:
你的时钟没有配置,配置时钟,iar设置参考官方工程配置即可

网友:
我觉得是中断向量的问题,XCL文件中断向量INTC从0xFF90开始,5994头文件中断向量第一个是0xFFB4

网友:
我今天早上剛剛練習了這個範例:
//******************************************************************************
//  MSP430FR5x9x Demo -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FR5994
//         ---------------
//     /|\|               |
//      | |               |
//      --|RST            |
//        |               |
//        |           P1.0|-->LED
//        |           P1.1|-->LED
//        |               |
//
//
//   William Goh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October 201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6.30 & Code Composer Studio V6.1
//******************************************************************************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Configure GPIO
    P1OUT &= ~BIT0;                         // Clear P1.0 output latch for a defined power-on state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M5CTL0 &= ~LOCKLPM5;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while(1)
    {
        P1OUT ^= BIT0;                      // Toggle LED
        __delay_cycles(100000);
    }
}

提供給大家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