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之间的远距离无线数据交换,怎么实现吗?

楼主:
(急需大家推荐一个方案解决触摸屏与PLC之间的远距离无线数据传输)我工厂有一个台达触摸屏在控制室,需要操作500米外车间的台达PLC。
现场拉线很困难,工程量比较大,主要会耽误我们正常的工厂作业。现在想用无线的方式传输。问一问有人了解工业的无线传输方面吗?
我厂子这种情况能不能实现无线通讯?还有这种无线传输稳定性怎么样?有没有懂行的帮忙解答一下,最好给个方案。急!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看用GPRS的方式。至于稳定性,就看你所在环境以及像移动电信等第三方的情况。不过,后期手机卡的费用你还是考虑看看吧

网友:
这需要一组“透明”的双向无线信道,技术上不存在什么难度。但必须提醒的是,就楼主的使用条件看,合法的信道将无法满足需求,发射功率需要超标,但这也意味着违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看用GPRS的方式。至于稳定性,就看你所在环境以及像移动电信等第三方的情况。不过,后期手机卡 ...

GPRS的传输延时不可控,不可用于楼主的工业现场操控,单纯的数据采集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RS的传输延时不可控,不可用于楼主的工业现场操控,单纯的数据采集倒是可以。

是呀,之前用过GPRS来远程控制水泵,就是因为有延时,最后水塔都被淹了。而且后期产生的流量费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网友:
可以做到。
给你几条建议:
1. 供应商最好是专门做用于工业上无线通信的产品并且经验丰富,可参考的成功案例多,这样可以最简单的在产品本身质量上提高数据安全稳定保障。
2. 你工厂这种室内外的情况,需要考虑到有障碍传输,因此要选择更远的传输距离。
3. 你用的是台达的触摸屏与PLC,所以可以选择一款专门用于台达的无线通讯数据终端。因为建立在同样支持台达MODBUS协议的基础上,所以不用进行二次通讯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的无线通讯实例详细说明源程序资料包免费下载。本方案不需要进行通信编程,由于采用台 ...

谢谢层主的方案,重点谢谢附件里的程序,我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