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上位机监控,SD存储数据只有一帧,帮忙看下

楼主:
如图,
设备端P板通信口是TTL,经485转换接J5,同时J3经485-USB接电脑监控软件,J5信号经485芯片转为TTL到J2、J6,图中电源是给485芯片供电,我的开发板的UART接J2用来收集数据,通过SPI方式存到SD卡里面,如图电路。当监控软件打开时,SD存储数据完整(6帧,监控和设备通信采用握手机制,即设备发一帧,监控回一帧,才算一次通信完整),但当我把监控软件关闭,存储数据只有一帧(完整三帧),当我断开J3时。发现数据还是只有一帧,但是当我开发板直接接设备通信口时,三帧数据数据又保存完整了,想请大家分析下怎么回事?其中我的开发板也向设备发送数据,要不然仅能收到一帧数据

网友A:
你要分析数据提供方的数据发出机制,如果要求必须在会话下才有完整帧,那么就必须有设备提供这种会话。如果数据提供方无需会话机制,仅硬件上接插件选择的不同导致数据量不同,那么需检查是否存在总线浮空等可能导致“伪会话”进而影响数据传输的可能性。以上只是猜测,因为实在无法弄清楚你的描述,太费劲了。

网友B:
我觉得你先要确定是收发的问题还是SD的问题,怎么还有上位机云云,到底是没收到还是没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先要确定是收发的问题还是SD的问题,怎么还有上位机云云,到底是没收到还是没响应。。

上位机是监控,SD是存储,两个同时使用,SD存储上位机、设备的数据。但是出现了如下问题
当监控软件打开时,SD存储数据完整(6帧,监控和设备通信采用握手机制,即设备发一帧,监控回一帧,才算一次通信完整),但当我把监控软件关闭,存储数据只有一帧(完整三帧),当我断开J3时。发现数据还是只有一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分析数据提供方的数据发出机制,如果要求必须在会话下才有完整帧,那么就必须有设备提供这种会话。如果 ...

当SD卡单独存储设备数据时,SD收到数据后原样发送给设备,这样设备的第二帧数据(帧头不同)才会发送,否则一直发送第一帧数据。
监控和此一样,单独连接监控时,监控收集后也发送数据,如此循环3次,这样一次完整的通信才能完成。
现在是我要存储设备和监控发送的数据,测试没有问题,都能存到,但是当我关闭监控,SD内保存的数据只有1帧,正常的话,只保存设备的数据应该是3帧
我的开发板串口也是发送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SD卡单独存储设备数据时,SD收到数据后原样发送给设备,这样设备的第二帧数据(帧头不同)才会发送,否 ...

既然已知需要会话后才有后续数据,那你想办法提供会话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