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这张“塑料卡片”的NFC屏蔽原理是什么?

楼主:
升级了一张透明芯片信用卡,颜值颇高

这走线如何

芯片卡安全性虽然提升了,但也存在一些隐患,如靠近能读取NFC信息的设备就有泄漏信息的危险
还好银行想的周全,随卡送了一张“塑料卡片”声称能阻止NFC技术盗取芯片卡中的信息
这是卡片,银行卡大小,看起来,摸起来都和普通塑料卡片无异,闻起来有一丝淡淡的塑料烧焦的味道

这是卡片外包装上的说明

真的能屏蔽吗?我们找一个有NFC读取功能的手机试一下效果如何?

经过测试只要与“塑料卡片”放在一起,就能有效屏蔽NFC设备读取信息

那么问题来了,曾经在一个展会上收到过扫二维码送的NFC屏蔽卡套,是用锡纸做的卡套,必须把卡装进去才能起到屏蔽作用,现在这个“塑料卡片”看起来在屏蔽信号上技高一筹,这是什么原理?你知道吗?

网友:
无外乎两种
1. 屏蔽使卡片收不到信号,或者收信号出错
2. 屏蔽使读卡器收不到信号,或者使信号出错
锡纸做的卡套是第一种

楼上的FRANCE货,看样子比较高级,可能是第二种
收到NFC信号以后也会产生回应,从而干扰正常的信号,也许幅度还比较大

网友A:
那货的实质是个“干扰器”,内部结构跟非接触式IC卡(NFC)完全一样,区别是被“读取”时发送的是无意义的干扰信号,但在激活门限(灵敏度)和发射功率上做了优化,比普通NFC更“易”读,信号更强。其实,你拿两张NFC放在一起读就可能出错,原理上是一样的。

网友:
这信用卡好看,来一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货的实质是个“干扰器”,内部结构跟非接触式IC卡(NFC)完全一样,区别是被“读取”时发送的是无意义的 ...

果然是这样,最下面放屏蔽卡,上面分别放银行卡和公交卡,用NFC设备读数会报错

像下图这样屏蔽卡放中间两边分别放公交卡和银行卡就能起到屏蔽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外乎两种
1. 屏蔽使卡片收不到信号,或者收信号出错
2. 屏蔽使读卡器收不到信号,或者使信号出错
锡纸 ...

有道理,等我再申请一个屏蔽卡,然后把这个拆掉看看

网友C:
你应该再做一个实验,两个公交卡放在一起,看看是否可以读出来。(不放屏蔽卡/干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再做一个实验,两个公交卡放在一起,看看是否可以读出来。(不放屏蔽卡/干扰卡)

也读不出来  看起来是互相干扰了

网友:
这个嘛就是 我和同事的考勤卡一起刷时 都读不出来的道理

网友:
那张卡片极有可能是吸波材料(一种屏蔽材料),将它与IC卡放到一块时,IC卡的谐振频率,线圈的感性容性都会发生变化,而NFC工作频率是13.56MHz+-0.7KHZ,当IC卡的频率离NFC的工作频率偏移过多的话,会导致NFC设备无法读取IC卡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