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梅哥FPGA进阶教程】串口发送图片数据到SRAM在TFT屏上显示

楼主:
十五、串口发送图片数据到SRAM在TFT屏上显示

之前分享过rom存储图片数据在TFT屏上显示,该方法只能显示小点的图片,如果想显示TFT屏幕大小的图片上述方法rom内存大小不够。小梅哥给了个方案,利用串口将图片数据传给SRAM,传完后在从SRAM中读取图片数据进行显示。有了梅哥的提示后就开始动工了,首先是设计SRAM的控制程序。
SRAM(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是一种半导体存储器。“静态”一词表明只要有电源供电,数据就会保存,而不会“动态”改变。
本实验平台是基于小梅哥出品的芯航线FPGA开发平台,该平台的SRAM芯片采用的是ISSI的IS61LV25616,它是一个256K*16位字长的高速率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通过查阅手册得知,除了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外,该芯片还包含五个控制信号(手册上的符号与这个有差别,手册是符号上一横线代表低电平有效)。
  • ce_n(芯片使能或芯片选择):禁止或使能芯片。
  • we_n(写使能):禁止或使能写操作。
  • oe_n(输出使能):禁止或使能输出。
  • lb_n(低字节使能):禁止或使能数据总线的低字节。
  • ub_n(高字节使能):禁止或使能数据总线的高字节。

所有这些信号都是低电平有效,后缀_n用于强调这一特性。功能表如表1所示:信号ce_n用于存储器扩展,信号we_n和oe_n用于写操作和读操作,lb_n和ub_n用于字节配置。

表1 SRAM控制信号的真值表

接下来分析SRAM的读写时序图,两种类型的读操作时序如图1(a)和图1(b)所示

(a)地址控制的读周期时序图(ce_n=0,we_n=1,oe_n=0)

(b)oe_n控制的读周期时序图
(c)部分时序参数的介绍
图1 读操作的时序图和部分参数
本实验数据用的是16位,所以lb_n和ub_n控制位我们一直给低电平即可。关于ce_n控制位在复位后一直给低电平即可。
芯片手册上关于写操作时序有四种类型,这里就简单介绍其中一种,其他的类似,写操作时序如图2所示:

(a)写操作时序图
(b)部分时序参数的介绍
图2 读操作的时序图和部分参数
根据上面的读操作和写操作时序,结合小梅哥的芯航线开发平台,取读写周期为20ns,这样可以直接采用平台已有的50Mhz的时钟,根据上面的时间限制,在读操作时,可以在使能读操作后,采用在时钟上升沿时改变地址,这样在下个时钟上升沿到来时就可以读取该地址的数据,也就是数据相对与给的地址是有一个时钟周期的延时。在写操作时,同样也是在时钟的上升沿给地址和待写入的数据,这样可以满足参数的时间要求。
SRAM控制器的设计如下:

SRAM的数据线是输出输入数据共用的,要将其设计成三态门形式,具体如代码84行所示。接下就是编写tb文件来验证驱动程序,代码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

写操作控制信号放大后波形如下:

读操作控制信号放大后波形如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是读操作读出的数据没有值,主要是没有真正的接SRAM,还没想到怎么去验证读数据,但是仿真结果可以看出,读写时序与按预期设计的一致。如果想进一步进行板级验证,也是可以的,这就需要使用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工具对写入的数据和读取的数据进行抓取和比较,从而判断控制驱动设计的对错,具体的操作后面会提到。关于SRAM的控制驱动就说这么多,其他的可以参考芯片手册做更进一步的设计,本人经验不足,还望前辈们批评指正。
接下来还是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通过串口的传图片数据到SRAM,然后通过读取SRAM的图片数据在tft上显示完整的图片,主要是解决上次通过读rom数据显示图片不能显示整个tft屏的问题。主要的设计框图如下:

框图中除了UART2SRAM模块是没有设计的,其余模块都已经进行了设计和验证,串口接收模块和tft屏的驱动参考的小梅哥教程里的。UART2SRAM模块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将串口接收来的8位的数据每两个合成一个16位的数据传给writedata,还有一个是向SARM里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数据的合成首先对串口接收模块的输出数据进行一个计数,然后通过计数器的数将每两个8位合成一个16位的数据,也就是个数为偶数时进行一次合成。具体代码如下:

这个代码根据串口接收模块的不同稍有差别,主要是是看你设计的串口接收模块接收完成标志位,输出数据的时序关系,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时序,如下图所示:
本实验串口接收模块的时序是右边的图,如果是左边的时序图,上述代码需要做相应的修改,主要是产生合成数据标志位有所变化,此时标志位就直接为data8bit,不用延时一时钟周期,具体时序如下图所示:
两种不同的时序稍有差别,总的思路是一样的,具体实现可根据实际的情况而定。
接下来就是向SARM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本实验是先将合成的16位的数据写入SRAM,然后再通过读取SRAM数据进行图片的显示。写入数据主要是写控制位ce_n和地址的控制,本实验没有加入按键等外部的控制,写控制就直接从接收串口数据开始,图片数据接收完成截止。具体代码如下:

写入数据地址在每次合成数据时加1。为了保证写入的数据是从地址0开始的,在复位状态下将初始地址设为最大18'h3ffff,这样在第一次有效16位的数据时,地址正好是从0开始。具体代码如下:

上面判断data_cnt[0]==0是判断计数器奇偶的。
数据的读取,和rom读取数据类似了,这里只多了一个读取控制,本实验将该控制信号在数据写完后就将其变成有效,便可进行数据的读取,数据读取的地址主要是依据tft驱动模块的行扫描和场扫描计数器来计算的。具体代码如下:

如有更多问题,欢迎加入芯航线 FPGA 技术支持群交流学习:472607506
小梅哥
芯航线电子工作室
关于学习资料,小梅哥系列所有能够开放的资料和更新(包括视频教程,程序代码,教程文档,工具软件,开发板资料)都会发布在我的云分享。(记得订阅)链接:http://yun.baidu.com/share/home? ... are#category/type=0
赠送芯航线AC6102型开发板配套资料预览版下载链接: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W2Ojj 密码:9fn3
赠送SOPC公开课链接和FPGA进阶视频教程。链接:http://pan.baidu.com/s/1bEzaFW 密码:rsyh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芯航线跑堂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支持楼主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