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 规则检查

楼主:
在机械层勾选DRC后;PCB中出现好多不合格请问怎么改规则呀

网友:
都是焊盘的问题
1.快捷键 D R 检测规则设置,如规则么有问题
2.快捷键T  D 进入Design Rule Checker ,在左边的规则分类中展开Manufacturing类,将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规则的Online和Batch都勾上,此条规则平时会在线检验,批量规则检验时也会一同检验,容易误判

网友: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
楼上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