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锡膏层,元件不显示

楼主:
pads,画了一个图,生成gerber,发现顶层锡膏层,其中一个元件没有显示。虽然,对板子本身没影响。但还是想查一下。
这个封装是新画的。查看引脚焊盘属性。和其他封装相比,层设置有所不同。别的封装只有mounted side, inner layers, opposite side。 而这个异常封装,层数更多,包括paste mask top。应该就是因为这个了。在焊盘的设置中,如果不包含paste mask top,对于贴片元件的焊盘而言,就默认有锡膏层,生成gerber时,会开窗。设置中,包含了paste mask top,就看这层的具体设置情况。要是设一个零半径的焊盘,就不会开窗了。焊盘的设置中,去掉了一些层,包括paste mask top。再生成gerber,顶层锡膏层就显示元件了。当时画这个封装的时候,不知怎的,从一个别的元件改的,而且那个元件焊盘的设置中,刚好添加了paste mask top,也没注意。

网友:
看起来你是用pads导gerber的,导出的方法在捷多邦,嘉立创的官网都有的。所以可以傻瓜式的按照他们介绍的方法一步步导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