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检测不到总线上发的数据

楼主:
波形中的4号线为wr,片选信号一直为低,15/14/13/12分别为datain【0】、datain【1】、datain【2】、datain【3】,其中datain【0】一直为高电平,datain【1】一直为低电平,datain【2】常态为高,但是会出现负跳变,datain【3】常态为低,会出现正跳变。data数据为CPU给fpga发送的常数5,。问题是:1.发送的是定值5,为什么有的信号线持续为一个电平,而有的会有跳变?  2.利用时钟上升沿检测数据,从上升沿到数据线上的数据变化,持续的时间为88ns,在此期间内肯定能够采到稳定的数值,但是为什么下边四根测试线显示的并不是常数5的结果,而是others的结果?经过老师傅的分析,说是可能是数据线上的数据并不稳定,示波器的测试频率不能够发现信号短时间的突变,导致示波器显示的是5,而fpga抓到的数据不是5.大神怎么看?

波形

波形

程序

程序

网友:
看不懂 好牛啊

网友A:
看看代码生成的结构,沿触发的应该是寄存器结构的,不是组合逻辑电路,后者是不能保持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代码生成的结构,沿触发的应该是寄存器结构的,不是组合逻辑电路,后者是不能保持信号的

和这个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