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连接云端的问题,求解,大神们!!

楼主:
zigbee与云端连接,发送到云端的数据是正确的,为什么onenet云端的应用管理对应的图表数值却显示不出来,比如温湿度,各位大神,求解决

网友A:
这个找云定位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云定位把

具体要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怎么操作???

你连接的什么云,让对方提供云的定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接的什么云,让对方提供云的定位啊

连接的是on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