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B6560步进电机驱动的干扰问题

楼主:
我这里用了8个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分别控制8个步进电机,因为画PCB图的时候没有考虑干扰问题,也没有加光耦隔离,现在的情况就是只动一个步进电机,其他步进电机的CLK信号灯也会接收到信号,电机也会抖动,现在板子已经上机了,不能再重新做板子了,我试着给地线使用更粗的线,没有效果.给的信号线上加屏蔽,还是没有效果,干扰应该就在我画的PCB板子上的.

还有一个,有两个小的步进电机是并联的,它的干扰能直接让别的步进电机运动,都不是抖动了!   因为这个是三轴系统,电机必须能联动才行!所以不能在运动这个电机的时候关闭另外一个步进电机!

74HC123

74HC123

TB6560

TB6560

布局背面

布局背面

布局正面

布局正面

连接图

连接图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我在时钟信号线上对地加了一个0.01uf的电容后,就是每一个芯片的时钟线都加了,现在问题就解决了.我想串一个电容应该也能解决有偏置电流的问题,现在控制板输出的信号已经是拉低了的,就没有串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我在时钟信号线上对地加了一个0.01uf的电容后,就是每一个芯片的时钟线都加了,现在问题就解决了. ...

多谢分享解决办法

网友:
电机驱动芯片我们一般都用ti的,我个人觉得ti的芯片是做的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