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东芝慕尼黑电子展互动专用帖

楼主:
>>东芝电子展会线上入口已开启,欢迎进入查看

2017年东芝慕尼黑电子展即将开启,特开此互动帖,为大家开辟线上交流通道。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的你,对东芝电子展会内容有疑问或者需要进一步资料、技术支持等,都可跟帖留言说明,我们会定期整理大家的问题,反馈给东芝工程师,为大家解答。

PS:3月16日上午10:00-11:00,EEworld将携东芝工程师为大家微信直播东芝展会现场实况,欢迎大家入群观看。扫描下方群主微信二维码,并备注“EEWORLD用户名+参与东芝展台直播”,群主就会拉你入群。还有小礼品可以拿哦。

来自 4楼

Automotive展区网友与东芝工程师在线互动问答部分节选:

Q:Visconti2(TMPV75系列)开发环境是怎样的?

东芝工程师解答:Visconti2的开发环境是基于Linux开发平台,但是它本身是不需要操作系统的,开发环境是基于Linux。

Q:TMPV75和TMPV76系列图像识别处理器,能够实时接收多少个摄像头数据?
东芝工程师解答:可以同时接收4个摄像头。TMPV76可以连接8个摄像头,但同时只能接收4个摄像头数据。

Q:TMPV75和TMPV76系列图像识别处理器,是否提供视频智能分析的算法支持?
东芝工程师解答:因为开发这两个系统的话,需要购买软件开发套件(SDK),如果客户购买了这个开发套件,我们会提供像行人识别,车辆识别的参考中间件,也就是包含算法的,这些是以购买SDK为前提的。

Q:这个ETC读取方案,稳定读取范围有多远?读取时间有多长?
东芝工程师解答:这个读取范围主要取决于RSU(Road Side Unit,路边架设路测单元)的设置,一般来说,10-20米是有效的执行范围,具体唤醒的时候,可能要达到60-100米左右。

Q:
ETC的距离如何,小区门禁可以用不
东芝工程师解答:ETC主要应在DSRC(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短距通讯)上,所以说对于像高速的收费,包括小区的门禁都可以用。现在的很多应用在小区停车的管理方面,所以说应用到小区门禁是没有问题的。

Q:前装的ETC只能安装在车内后视镜上吗?除了灵敏度提高,与后装的ETC的主要区别和优势在哪些方面?
东芝工程师解答:前装的ETC可以装在除了后视镜的其他位置,特别地,在日本的话,前装ECT主要安装在车控台这块,目前我们的ETC是为了美观和多功能的要求,所以是展示在后视镜以及前装的行车记录仪上面。与后装ETC的主要区别在于质量的要求不一样,前装的质量要求更高一些,另外是供电方式,前装ETC是主要由车电来供电,后装ETC主要以电池来供电,另外在寿命上来讲也比较有优势。

Q:Capricorn控制器内部是单核的么?是ARM的哪个架构?上面用什么操作系统?
东芝工程师解答:Capricorn这个片子内嵌了一个Cortex-R4内核,它是Cortex系列 RealTime 的相关的架构,所以说是R系列,它上面用的一些系统,可以兼容一些AUTOSAR、OSEK等等一些汽车的操作系统,也可以做些它的小型操作系统,像VCOS等等一些,大致就是这样一些的操作系统。

Q:东芝有开发带步进马达控制器的汽车显示控制吗?
东芝工程师解答:Capricorn系列里面内嵌了步进电机马达控制器,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它上面的的步进电机马达控制都是由它的控制器来控制的,最多可以控制5个步进电机马达,有了这些控制器,写软件的时候可以方便很多,因为你只用配置这些控制器,指定它的角度,就可以自动旋转了。

Q:东芝的2D图形引擎一般具有哪些功能?
东芝工程师解答:东芝的图像处理引擎,它里面有旋转引擎、贴图引擎、画线引擎和便携引擎,主要这四个功能,有了这四个功能,你看到的一些常用的图像,还有它的变形和动画,都能通过这四个引擎配合来实现。

来自 5楼

IoT展区网友与东芝工程师在线互动问答部分节选:

Q:东芝那个手环的心电图和血压计用的是同一个传感器么?

东芝工程师解答:应该说是传感器的组合,心电图是2个传感器,他们所使用的传感器中一个是重叠的。

Q:东芝的DVR传输协议有哪些?
东芝工程师解答:东芝的桥接芯片是把电脑或者手机的视频信号分成左右2个DSI输出接口来做显示的,因为知道VR里面的显示,基本上都是DSI的一个显示接口,到了HDMI是电脑,DP是手机,类似手机这样的协议。

Q:东芝BLE自组网方案最多能支持多少设备接入?
东芝工程师解答:目前开发的是70多个,我们还会不断的开发更多的功能,目标是200多个。

Q:无线充电板,距离与效率有关系吗?会否存在一些电磁污染?
东芝工程师解答:对人体辐射的危害主要集中在高频段,所谓高频段就是影响细胞生长,类似微波炉里面的高频有关,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叫电离频段的污染,频段很高,无线充电目前采用的频段只是100k-205k的一个频率,非常非常低,所以说,对人体几乎没有伤害。举个例子说,家里用的市电都是50Hz的,功率也不小,你能说市电对人体有伤害吗?应该肯定是没有伤害的。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本身无线充电就15W功率,另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咱们做无线充电方案本身就考虑到尽可能不让电磁辐射泄漏出去,里面有些铁氧体等其他一些电磁材料限制它的。

Q:无线充电的效率,距离,发热等具体介绍
东芝工程师解答:以东芝15W方案为例,正常无线充电的时候,负载最大的时候,也就是绝对值49度,我们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但是如果有金属异物在里面,这个是个不合理的发热,这个是另外的事情,我们通过做异物检测,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

Q:无线充电会不会产生有害辐射,做过哪些认证?
东芝工程师解答:对人体辐射的危害主要集中在高频段,所谓高频段就是影响细胞生长,类似微波炉里面的,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是电离频段的污染,频段很高,无线充电目前采用的频段只是100k-205k的一个频率,非常非常低,所以说,对人体几乎没有伤害。举个例子说,家里用的市电都是50Hz的,功率也不小,你能说市电对人体有伤害吗?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本身无线充电就15W功率,咱们做无线充电方案本身就考虑到尽可能不让电磁辐射泄漏出去里面有些铁氧体等电磁材料限制它的。

Q:无线充电需要对码使用吗?怎么选择给哪个设备冲?
东芝工程师解答:这个问题是灵活掌握的,因为无线充电本身,它发出的信号之间是有通讯的,如果需要各部对码的话,也是可以实现的,这个非常容易实现。补充一个对码的概念,Qi标准的目的是凡是看到有Qi标志的设备,所有具备Qi标志的产品,都可以充,也就是兼容性特别好,刚才说的那个要对码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个软件的小技巧去认识,比如说这个充电板是东芝的,或者充电板是另外公司的等等,这个是可以读出来的。

Q:我想知道大白鞋有哪些功能?
东芝工程师解答:这个鞋我们称为智能鞋,主要是计步那些,智能分析工作,这个鞋是要防水的,采用无线充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无线充电案例,当然鞋子是两只,我们发送端是一对多的(一对2),左右脚同时充电。

Q:东芝的IoT模块能不能通过固件升级的方式支持Bluetooth core 5.0或者是更高版本?
东芝工程师解答:这种方式不可以。但是我们5.0版本的产品已经在开发,它在硬件上会有一个更大的升级,大家拭目以待吧。

Q:东芝蓝牙组网有没有相应技术介绍,现在市面上有没有相应产品?
东芝工程师解答:详细的技术介绍可以通过官网来查找(点击进入官网蓝牙无线技术IC介绍页面),现在市面上还没有相应的产品,在日本有类似产品在开发。

Q:无线充电的效率,距离,发热等具体介绍
东芝工程师解答:以东芝15W方案为例,正常无线充电的时候,负载最大的时候,也就是绝对值49度,我们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但是如果有金属异物在里面,这个是个不合理的发热,这个是另外的事情,我们通过做异物检测,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

Q:这个东芝ApP LiteTM智能腕带方案和普通的手环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东芝工程师解答:与其他传统的腕带相比,我们增加了一个血压的算法,我们目前主要通过手腕的测量,比较以前的一些的通过手臂的,采用加泵加压的方式来测量血压(不同),我们目前没有采用这种方式,我们通过其他的一些计算方法来得出血压。

来自 6楼

Industrial展区网友与东芝工程师在线互动问答部分节选:

Q:用TMPM37A做FOC算法的电机控制可以把外围器件较少到哪种配置?AD检测的个数,精度和速度怎样?PWM时间精度可以做到什么程度?PWM生成有没有更简便的方式?

东芝工程师解答:此芯片内置了AD运放、预驱、还有5V的稳压器,这样的话,外围只用接一个驱动的MOSFET,还有一些阻流器件应该就可以了。AD检测的精度应该是12位的,速度在一点几个微妙到2微妙左右。PWM的精度要看客户的需求,现在做一般16K左右。关于生成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我们的生成主要是寄存器控制模块生成的,把占空比给它就行了,然后它会自动生成,但是占空比的产生又是通过VE(Vector Engine)来调制的,东芝有FOC控制专门的协处理器,我们叫它VE引擎,它处理了从AD采样到Clarke、Park变换、角度的计算,位置和速度的的估算是通过软件来完成的,除了这两个以外,其他的FOC都可以通过矢量引擎来完成,到Clarke和Park的反变换到PWM的产生,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MCU上的模块来完成的。所以说,真正软件负担的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Q:步进电机驱动可以达到多少的细分?
东芝工程师解答:理论上讲,步进电机的驱动可以做到无限的细分,应该是AD转换足够大,精度足够高就可以。步进电机的细分,我们东芝的产品,纯硬件的产品最高细分是32细分,基本上也能满足大部分场合的应用,如果你要做特别高的细分的话,我们还推荐用软件做一个软细分,也可以的。实际上细分的话,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应着步进电机的一个缺点就是说抖动和噪声。专门从细分来讲,从很小的角度来做调整的话,精度是不够的。

Q:东芝步进电机采用了哪些方法来降低噪音和振功以及发热量?
东芝工程师解答:东芝的步进马达驱动针对着步进电机的缺点,比如震动和噪声,这个震动和噪声呢,他的原理是步进电机里的线圈的电流的畸变,如果你是完美的正弦波的话,它的噪声和振动基本上是很小的,我们东芝的产品就是从这个方面入手,就是减少噪声和振动,比如提高步进马达驱动的细分数,16细分、32细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电流筛选模式上,使它的电流更平滑,这也是一个优势。关于电机的发热主要控制的时候它有电流,然后我们这边特别要介绍主动端控制技术。就是说当电机的负载不是很重的情况下,尽量的降低电机的电流是能有效地降低电机的发热。

Q:东芝高压MOS管的GS最大电压可以接受多大?
东芝工程师解答:目前普遍的是30V。

Q:东芝MOS管反向击穿电压能承受多少?大电流时发热厉害吗?低压MOS管最大电流能达到多少?有小型的封装吗?
东芝工程师解答:东芝的MOS管目前最高可以承受的电压,最高应该有1200V左右,反向击穿电压要看具体的型号,低压会低一点,高压的会很高,这个没有一个具体型号没办法具体回答,但是东芝的高压的MOSFET,可以达到1200V.至于电流发热的厉害程度,这个要看你如何应用,如果你做开关管应用,就是调速的时候,PWM应用的时候,这个跟你的开关频率有关系,如果你开关频率非常高,那么它发热就会非常厉害,那如果你知识纯粹做一个导通,东芝的MOS管现在的导通电阻有非常低的,比如低压的也可以做到1mΩ以下,东芝的高压MOS管导通电阻可能都在几十毫欧啦,像800V的那些管子,导通电阻大部分都在几十毫欧。小型封装有,像SO8的这种,然后像DSOP的,还有一个双面散热的,这些小型封装都有。

Q:东芝的高效逆变器方案是否有适合家用的?
东芝工程师解答:这次推出的逆变器方案,其中有一个应用就是用在所谓在微逆变的这个设备当中,这个微逆变基本以家用为主。

Q:东芝A-SRB电路方案的原理是什么?降低期间损耗的基础是什么?展示页面中只能看清楚效果说明,希望能看到基本的原理介绍,是半导体技术方案还是控制方案?
东芝工程师解答:简单地说,A-SRB是东芝特有的电路形式,它是通过降低逆变部分的开关损耗来提高它的效率,从原理上来说,你在开关过程当中,当一个开关器件,比如说是MOS管被切断的时候,由于它的一个续流,产生一个反冲,通过把这个反冲的脉冲给切断,就是反向的一个大电流,一个脉冲信号,把它切断,让它的这部分电流不经过MOS管的体内两极管,而经过外面的一个碳化硅的两极管,就是降低关断状态下的一个续流的脉冲,除了降低这个脉冲以外,还有一个MOS管内部有一个寄生两级管,对这个两级管的充电,它也是一个损耗,那我们采取了一个措施,对这个两级管用较低的电压,对它进行预充电,进一步降低了MOS管内部的一个损耗,通过了这两个措施,达到对整个开发损耗的降低。这就是A-SRB电路的一个基本原理。

Q:东芝的高效电源方案效率能达到96%怎样实现的,还有电源的体积有多大?
东芝工程师解答:这个高效的电源通过哪些措施实现96%的?我们这个方案里面,有几个方案,一个是采用了低导通电阻的MOS管,第二个,就是变压器它有一个特殊的设计,降低它的漏磁;第三个是通过MCU的控制,这个控制所谓有一种特殊的,东芝特有的软开关的技术来降低它的损耗,通过这3点,以及加上周围的排板等等因素,加起来的实现了它的96%效果。体积很难说,多少乘多少,体积要根据功率的不一样,它可能就有不一样了,现在展出的这块板子是200W,具体的体积要查看下数据。

Q:双极型步进电机高效驱动解决方案具备哪些电机保护功能?
东芝工程师解答:我们的方案里面,在我们芯片里集成了过温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这几个都有,通常来讲的话,对芯片影响最大的是温度,半导体器件主要是温度,当你温度达到一定情况下的话,我们芯片的可靠程度就会降低,这个最主要,还有一个我们在电机驱动方案里面,我们芯片会有一个电流的限制,当超过这个电流呢,我们芯片也会受损伤,所以有过流保护。另外一个,在我们电机驱动里面,它是用通用逻辑电路,包括控制电路,然后最终电机驱动,这种大功率的驱动电路,当你电压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欠压保护,主要这三个保护点。

Q:MOS管不同沟道设计对性能的影响是什么?
东芝工程师解答:MOS管比较常见的是平面沟道的,还有一种是垂直沟道的,对性能的影响就是耐受的电压不一样,平面沟道的耐受电压正常来说会低一些,如果要做成高耐压的,这时候它的导通电阻就会非常大,针对这个解决方案的就是推出垂直沟道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超级结的MOS管,这样它就可以达成既提高它的耐受电压的等级,又可以降低导通电阻。这主要是目前的两种的沟道的形式。

来自 7楼

网友:
下面跟楼分享下东芝在线直播环节网友的提问和东芝工程师的解答,后期还会有更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