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325开显示以后是纯色?

楼主:
20芯积分
stm32f103 ili9325 302*240
我的初始化开显示 0x0007 0x0133 屏有反应,但显示的是纯色,后面就不行了,不对吧我做其它屏开显示是花点,因为srm数据是随机的,哪里有问题,是屏的问题吗?有那位高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

谢谢关注。

网友A:
不同屏不一样,纯色也是正常情况,有些初始化中就加入清屏功能了。如果初始化不成功,往往也是纯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屏不一样,纯色也是正常情况,有些初始化中就加入清屏功能了。如果初始化不成功,往往也是纯色。

开显示后不是纯白色,颜色偶尔会变有时兰有时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显示后不是纯白色,颜色偶尔会变有时兰有时绿。

用纯黑和纯白测试clear是否正常,初始化的时候又个反显寄存器注意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纯黑和纯白测试clear是否正常,初始化的时候又个反显寄存器注意下

还没到那个阶段,开显示就觉得不正常,应该是花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到那个阶段,开显示就觉得不正常,应该是花点吧

开显示,不送数据,应该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显示,不送数据,应该是花屏

还没弄出来

网友C:
上代码,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代码,来看看

void LCD_Initialize(void)
{

                LCD_RD_SET;
                LCD_CS_CLR;
wr_cmd_date(0x0001,0x0100);
wr_cmd_date(0x0002,0x0700);
wr_cmd_date(0x0003,0x1030);
wr_cmd_date(0x0004,0x0000);
wr_cmd_date(0x0008,0x0207);
wr_cmd_date(0x0009,0x0000);
wr_cmd_date(0x000A,0x0000);
wr_cmd_date(0x000C,0x0000);
wr_cmd_date(0x000D,0x0000);
wr_cmd_date(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VGHVGL
wr_cmd_date(0x0010,0x0000);
wr_cmd_date(0x0011,0x0007);
wr_cmd_date(0x0012,0x0000);
wr_cmd_date(0x0013,0x0000);
//vgh
wr_cmd_date(0x0010,0x1290);
wr_cmd_date(0x0011,0x0227);
delayms(100);
//vregiout
wr_cmd_date(0x0012,0x001d); //0x001b
delayms(100);
//vom amplitude
wr_cmd_date(0x0013,0x1500);
delayms(100);
//vom H
wr_cmd_date(0x0029,0x0018);
wr_cmd_date(0x002B,0x000D);

//gamma
wr_cmd_date(0x0030,0x0004);
wr_cmd_date(0x0031,0x0307);
wr_cmd_date(0x0032,0x0002);// 0006
wr_cmd_date(0x0035,0x0206);
wr_cmd_date(0x0036,0x0408);
wr_cmd_date(0x0037,0x0507);
wr_cmd_date(0x0038,0x0204);//0200
wr_cmd_date(0x0039,0x0707);
wr_cmd_date(0x003C,0x0405);// 0504
wr_cmd_date(0x003D,0x0F02);
//ram
wr_cmd_date(0x0050,0x0000);
wr_cmd_date(0x0051,0x00EF);
wr_cmd_date(0x0052,0x0000);
wr_cmd_date(0x0053,0x013F);
wr_cmd_date(0x0060,0xA700);
wr_cmd_date(0x0061,0x0001);
wr_cmd_date(0x006A,0x0000);
//
wr_cmd_date(0x0080,0x0000);
wr_cmd_date(0x0081,0x0000);
wr_cmd_date(0x0082,0x0000);
wr_cmd_date(0x0083,0x0000);
wr_cmd_date(0x0084,0x0000);
wr_cmd_date(0x0085,0x0000);
//
wr_cmd_date(0x0090,0x0010);
wr_cmd_date(0x0093,0x0003);
wr_cmd_date(0x0095,0x0110);
wr_cmd_date(0x0097,0x0000);
wr_cmd_date(0x0098,0x0000);
wr_cmd_date(0x0007,0x013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代码,来看看

时序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开显示有响应,而且读ID也是0x9325

网友:
void Write_Reg(u16 addr)
{
    LCD_RS_CLR;
                DATA_BUS&=0xff00;//LCD_WR_REG(LCD_Reg);  //写入要读的寄存器号
    DATA_BUS|=(u8)(addr>>8);
    LCD_WR_CLR;
    LCD_WR_SET;
                DATA_BUS&=0xff00;
    DATA_BUS|=(u8)(addr);
    LCD_WR_CLR;
    LCD_WR_SET;
}

u16 Read_Reg(u16 addr)
{
        u16 t;
        LCD_RS_CLR;
        Write_Reg(addr);

        GPIOC->CRL=0X88888888; //PB0-7  上拉输入
        GPIOC->CRH=0X88888888; //PB8-15 上拉输入
        GPIOC->ODR=0XFFFF;    //全部输出高

        LCD_RS_SET;
        //读取数据(读寄存器时,并不需要读2次)
        LCD_RD_CLR;
        delayms(1);//FOR 8989,延时5us
        LCD_RD_SET;
        t=GPIOC->IDR;
        t<<=8;
        LCD_RD_CLR;
        delayms(1);//FOR 8989,延时5us
        LCD_RD_SET;
        t|=(GPIOC->IDR&0x00ff);

        GPIOC->CRL=0X33333333; //PB0-7  上拉输出
        GPIOC->CRH=0X33333333; //PB8-15 上拉输出
        GPIOC->ODR=0XFFFF;    //全部输出高
        return t;
}

void write_data(u16 dat) {
    LCD_RS_SET;
        #if (TFT_DATBUS==8)
                DATA_BUS&=0xff00;
    DATA_BUS|=(u8)(dat>>8);
    LCD_WR_CLR;
    LCD_WR_SET;
                DATA_BUS&=0xff00;
    DATA_BUS|=(u8)(dat);
    LCD_WR_CLR;
    LCD_WR_SET;
        #else
                DATA_BUS=(dat);
    LCD_WR_CLR;
    LCD_WR_SET;
        #endif

//    LCD_CS_SET;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序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开显示有响应,而且读ID也是0x9325

Read_Reg屏蔽掉 不要读 直接复位 初始化  显示 清屏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ad_Reg屏蔽掉 不要读 直接复位 初始化  显示 清屏 试试

读是后来加的,谢谢你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