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的信号通过485传输到电脑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啊,但是可以通过串口传输成功

楼主:
采集了3路电压信号,想通过485传输到电脑的串口助手显示出来,但是什么都没有。当勾选了16进制显示之后,会显示出整数部分。。。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那你是没转换成字符啊

网友:
最好挑重点贴出来,再把问题描述仔细点

网友:
还是自己慢慢调吧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网友:
传输了空格?

网友:
写一个测试程序。发送一些确定的数据,格式和发送电压数据一样。看看结果和发送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没转换成字符啊

难道不能直接传输10进制数吗?

网友: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呢

网友:
我给你说,你这样是没办法从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从网上买一个usb转485的小插板,不贵我买的3.9元。我就用这种方法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