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USB dongle

楼主:
请问CC2540 USB dongle刚拿到手,连在电脑上显示为cabal controlled devices,是要用CC Debugger烧录HostTestRelease_All.hex才能显示COM 口吗? 我就是想通过USBdongle 将抓到的数据包发送到COM口 然后上位机读取数据,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做,特意来论坛请教一下,有知道的大牛,辛苦和小白分享一下经验,谢谢了。

网友:
安装Packet Sniffer
查看详情

烧录固件
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SmartRF Tools\Packet Sniffer\bin\general\firmware\sniffer_fw_cc2540_usb.hex

网友A:
插入cc2540 usb dongle打开Packet Sniffer软件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入cc2540 usb dongle打开Packet Sniffer软件就可以使用了

你说的是抓包的吧 我是说 我想让他变成COM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抓包的吧 我是说 我想让他变成COM口

我找到了 网上说用哪个BTool软件 下载另外一个hex文件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 用CCdebug下载hex文件到USBdongle中就好了  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用IAR往USBdongle里面下载hex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cc2540 usb dongle打开Packet Sniffer软件就可以使用了

谢谢版主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