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61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
可否请哪位大神不吝赐教,我想用MAX761电源芯片搭一个+5V转+12V的电路,按照datasheet上的典型应用电路焊了一个,输出不是12V而是和输入相同,例如输入电压是5.12V,输出就也是5.12V。不管按照固定输出,还是按照电阻调节的方法,都是如此。同时Vref管脚的电压是0V。一开始怀疑是芯片坏了,但是换了两片都如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MAX761芯片到底是怎么用的?

网友:
务必仔细阅读器件手册,按照手册上所载的电路应用,同时注意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的正确选择。

网友A:
谢谢大神赐教!我画的电路基本上是按照datasheet上来的,里面的整流二极管选择的是1N5817,是datasheet里面描述的型号。电感是18uH的工字电感。请问电感的选择需要注意那方面的问题?这两个元器件的选择会直接造成电路输出电压差这么多吗?谢谢!

max761电路图

max761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赐教!我画的电路基本上是按照datasheet上来的,里面的整流二极管选择的是1N5817,是datasheet里面 ...

“我画的电路基本上是按照datasheet上来的”
还是没有好好看datasheet。

你把LBI引脚接地了。
此引脚用于电池电压检测,电池电压过低时芯片关断。接地等于始终处于电池电压过低的关断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画的电路基本上是按照datasheet上来的”
还是没有好好看datasheet。

你把LBI引脚接地了。
此引 ...

谢谢指导,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仔细看过low-battery这个部分,尝试过datasheet里面带电池检测的电路,就是接两个电阻到LBI管脚的电路(datasheet里的FIGURE2),不过这个电路也不好用。输出还是不对。关键是这一句,“Input to the internal low-battery comparator. Tie to GND or V+ if not used.”我在LBI这个部分也很有疑问,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这一句话,把这个管脚接地。这么做是不对的吗?是不是必须要用到LOW-BATTERY这个功能?还是关断功能需要其他管脚配合,我在datasheet没有找到更多关于LOWBATTERY功能开关的描述了,也有可能是看的不仔细。麻烦请再指导一下吧,谢谢!

datasheet中关于LBI的描述

datasheet中关于LBI的描述

网友:
再请问一下,第5个管脚即REF管脚的正常输出是1.5V吗?可以通过测量该管脚上的电压确定芯片的好坏吗?现在的情况是datasheet上的所有典型电路我都试过了,但是整个电路的输出都是5V左右,真的是山穷水尽。我测量REF上没有电压,这能否说明芯片根本没有工作?我可能是走入了思维定式看不出来错误在哪,请无私指导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仔细看过low-battery这个部分,尝试过datasheet里面带电池检测的电路,就 ...

又看了看,还真有一幅图LBI引脚是接地的。

不过,无论如何我也看不出LBI引脚可以接地的理由。

那么只能试着来。第一步先用示波器看LX引脚,应该有矩形波。若没有,改变LBI引脚接法再看。
实验时输出端最好接上适当电阻作为负载。

网友A:
谢谢指导,我按你说的在输出端接了30K电阻作为负载,测LX端没有方波,是那种非常杂的波形,但是LX上此时还有5.3V的电压。然后我按照datasheet上figure2的电路,用电阻调节VTRIP到3V又改了一次电路,结果还是没方波,电压5。3V!我现在有点糊涂,7管脚和8管脚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啊?LX没波形,REF没电压,LBI不起作用,这种现象能说明什么?不会是一批买的所有器件都坏了吧(我现在测了3个现象相同)?感觉走进了死胡同,这个看似简单的电路真是难到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我按你说的在输出端接了30K电阻作为负载,测LX端没有方波,是那种非常杂的波形,但是LX上此时还 ...

输出既不是7脚也不是8脚,而是Vout端(电容C4两端)。8脚是芯片电源输入端。

网友:
电感参数要选对,C60,c59没有必要,按照datasheet的要求是33uf即可,且低ESR电容,
C2要靠近芯片
有可能确实芯片就是坏了

网友:
示波器看看第7脚

网友:
有没有可能输出到12v线断了

网友:
请问最后有找到问题么?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芯片几乎不起作用,请问你最后发现原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