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串口采集一定要数据采集卡连接吗

楼主:
我想用MATLAB串口采集数据,为什么网上说要数据采集卡什么的。。。

网友A:
自己做个串口板就好了,就是数据采集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串口板就好了,就是数据采集卡了

接收器本来就能链接PC机,下个驱动就能传数据到串口助手,为什么还要数据采集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收器本来就能链接PC机,下个驱动就能传数据到串口助手,为什么还要数据采集卡。。。

谁给串口发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给串口发数据呢?

GPS定位器

网友A:
这不就是数据采集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数据采集卡吗

哈哈。。那实验室那种数据采集卡是 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实验室那种数据采集卡是 干嘛用的

数据采集卡的定义很宽泛

网友C:
单纯用matlab还是?采集卡一般是NI的产品,不过NI支持matlab编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纯用matlab还是?采集卡一般是NI的产品,不过NI支持matlab编程

。。没用过,当初实验室有,不过也没去用。 现在没,但我觉得应该不用采集卡也能传数据。。看看书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当初实验室有,不过也没去用。 现在没,但我觉得应该不用采集卡也能传数据。。看看书先

不一定必须使用采集卡,但一定要相关硬件支持,matlab也可以做上位机,允许通过串口和下位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