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简单的计数显示加语音播放的且能与手机同步信号的

楼主:
上帝啊,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
先描述下它的功能:
能记录 外部机械运动次数
并能显示:次数、单位时间内平均次数、对应文字显示和语音播放
同时能同步与手机,手机也能有上述的功能
这个东东叫什么呢
求助求助
或者如何实现呢
求助求助

网友:
大神们都睡了吗,还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机械运动可太多了,谁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运动可太多了,谁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就是简单的往复运动次数

网友:
说的和手环似的

网友B:
对,和智能手环类似,但更简单。类似敲钟记录吧  能记录 敲钟的次数 敲钟速度 然后文字显示和语音输出。
如果可能,再同步手机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和智能手环类似,但更简单。类似敲钟记录吧  能记录 敲钟的次数 敲钟速度 然后文字显示和语音输出。
...

那里简单了,还不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简单的往复运动次数

那么用光电或磁(霍尔)传感器检出,具体可以去参考智能自行车方面的设计,包括手机App。本站过去举办的一些DIY大赛就有网友制作相关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用光电或磁(霍尔)传感器检出,具体可以去参考智能自行车方面的设计,包括手机App。本站过去举办的 ...

有本站DIY大赛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