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想法,msp430复位电路中轻触开关能不能这样代替啊?

楼主:
最近在做msp430的最小系统板,已经做成功一版了,但现在想把PCB面积进一步缩小,下面是芯片的复位电路,原来复位电路中的轻触开关,我用的是那种常见的两脚3mm*6mm*2.5mm的轻触开关,现在觉得太占地方了,我想着能不能把这个开关用PCB上的两个过孔来代替啊,需要我复位的时候我用一根导线来把这两个过孔短接,这样应该也能产生复位信号的电平变化吧!但是没这样做过,不知道可行吗?希望大家给我点建议,谢谢拉!

网友A:
我看行,肯定行。只是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行,肯定行。只是不太方便

谢谢啊,现在体积是主要的问题,老师给我的要求是体积尽可能小,不是经常需要调试程序这些的!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你可以不接这个复位脚,它内部有复位电路的。上电即可复位。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用轻触开关更方便安全。有微型的轻触开关,如3x4x2mm的、2x4x3mm的

网友C:
这样可以的,有镊子的话,夹一下,或者焊个跳线的座子,

网友D:
做一个跳线焊盘,像ST官方demo板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跳线焊盘,像ST官方demo板一样的效果

嗯嗯,谢谢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的,有镊子的话,夹一下,或者焊个跳线的座子,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用轻触开关更方便安全。有微型的轻触开关,如3x4x2mm的、2x4x3mm的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如果没有要求,根本就不需要装

网友:
可以的,不过没有轻触开关方便的